谁知道那家的屏可以显示plc寄存器里的中文字符串

楼主(2008-07-16):
比如plc中寄存器存在的字符串为“你好”,存储地址为R0,那家的屏可以显示出来?

网友A:
寄存器可以存字符串吗?

楼主:
yes,中文字符归根到底在计算机中任然以二进制形态存在

网友A:
那是因为windows底层有字库,会根据二进制把字库里面的字调出来吧

网友B:
如果是固定的中文字符串,直接用复状态或者一般信息显示就可以实现!

给寄存器不同的数值显示对应中文信息内容!

网友C(2008-08-21):
昆仑通态的可以实现,我用过

网友D:
LZ要的应该是屏的问题,这跟pLC没关系的,PLC存储的就是二进制数据,就看屏接过来显示成什么了?

台达的只能显示字母,目前还吧能显示汉字。

楼主:
找了另外一个解决方案,直接找个屏,拿串口发什么显示什么,支持中文。哈哈,不用触摸屏或文本显示器了

网友E:
那得用文本显示器吧。PLC怎么显示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