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那家的屏可以显示plc寄存器里的中文字符串

楼主(2008-07-16):
比如plc中寄存器存在的字符串为“你好”,存储地址为R0,那家的屏可以显示出来?

网友A:
EVIEW4000的屏支持拼音输入法,但不能读PLC中的字符串,

网友B:
你可以在屏里做好信息,比如:D0 =1 ,屏的信息为:你好

D0=2,屏的信息为他好,用一般的屏都可做的

楼主:
不可以。必须为全中文字库。我要显示的信息不确定。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屏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可以按照2楼的方法去做,QQ 470331240

网友D(2008-12-23):
我能问问您的PLC是谁家的么?能支持中文字符串,那你问问他们有没有触摸屏,直接买一个好了

网友E:
请教各位高人,请教各位高人,请教各位高人,
怎样把三菱触摸屏软件上的中文画面写入到硬件是外国版(日.英.西)的三菱930中?

万份感谢!!!

邮:dgtxlisq8462399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