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传动皮带故障及对策

楼主(2008-07-16):
(1)易断的原因 对策:
1、 皮带材质韧性不够轻微一点外伤就易断裂--------选择韧性较好的材质.
2、 转速及移位速度较快造成皮带受力大--------- 将转速及移位速度调整适当。
3、 长期使用材质老化------- 应有计划地将皮带定期更换。
4、 皮带太长或太短/负载大-------- 尽量定期点检停机列入必点检项目。
2)易脱落的原因
1、 皮带太长及两条皮带长短不一。
2、 张紧轮上的张紧弹簧张力不够。
3、 大皮带导轮不水平造成皮带有受向下的力。
4、 长期运转皮带变长。
3)对策:
1、 选择皮带长度适当且两条长度(规格/品牌)一样。
2、 必要将张紧弹簧/调整/更换。
3、 调整皮带导轮水平。
4、 长期运转变长后将皮带切短重接

网友A:
在做带轮是做成有中间有一定的锥度的可防止跑位

网友B:
平皮带带轮做成鼓形防止跑偏

网友C:
易断的原因补充:5、皮带规格设计选型不当。6、装配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