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利用CMWAP的方式不能通过TCP/IP连接INTERNET的说明!

楼主(2008-07-16):
就正常情况来说GPRS设备是无法通过CMWAP的接入点登陆GPRS网络和数据中心建立TCP/IP链路的,这是为什么呢,这就需要去分清楚到底CMWAP无限上网和CMNET无线上网有什么区别、各自的应用范围是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哪一类型的方式上网?

(1)为什么会有两个接入点?
   在国际上,通常只有一种GPRS接入方式,为什么在中国会有CMWAP和CMNET两兄弟呢?(彩信之所以单独配置接入点是因为彩信服务需要连接专用的服务器,在这里不作探讨。)
   其实,CMWAP和CMNET只是中国移动人为划分的两个GPRS接入方式。前者是为手机WAP上网而设立的,后者则主要是为PC、笔记本电脑、PDA等 利用GPRS上网服务。它们在实现方式上并没有任何差别,但因为定位不同,所以和CMNET相比,CMWAP便有了部分限制,资费上也存在差别。
(2)什么是WAP?
   WAP只是一种GPRS应用模式,它与GRPS的接入方式是无关的。WAP应用采用的实现方式是“终端+WAP网关+WAP服务器”的模式,不同于一般 Internet的“终端+服务器”的工作模式。主要的目的是通过WAP网关完成WAP-WEB的协议转换以达到节省网络流量和兼容现有WEB应用的目 的。
   WAP网关从技术的角度讲,只是一个提供代理服务的主机,它不一定由网络运营商提供。但据我所知,中国移动GPRS网络目前只有唯一的一个WAP网关: 10.0.0.172,有中国移动提供,用于WAP浏览(HTTP)服务。有一点需要注意,WAP网关和一般意义上的局域网网关是有差别的,标准的WAP 网关仅仅实现了HTTP代理的功能,并未完成路由、NAT等局域网网关的功能。这就决定了它在应用上所受到的限制。
(3)中国移动对CMWAP的限制
   为了从应用中区别两者的定位,中国移动对CMWAP作了一定的限制,主要表现在CMWAP接入时只能访问GPRS网络内的IP(10.*.*.*),而无 法通过路由访问Internet。(少数地区的移动网络可能不存在这一限制)我们用CMWAP浏览Internet上的网页就是通过WAP网关协议或它提 供的HTTP代理服务实现的。

(4)适用范围

  可能这两者的适用范围才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CMNET拥有完全的Internet访问权,这里就不多说了,主要让我们来看看CMWAP。因 为有了上面提到的限制,CMWAP的适用范围就要看WAP网关所提供的支持了。目前,中国移动的WAP网关对外只提供HTTP代理协议(80和8080端 口)和WAP网关协议(9201端口)。(据有的网友提到1080端口也是开放的,但无法连接。这也许是移动内部使用的一个Socks后门吧)。

  因此,只有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应用才能在中国移动的CMWAP接入方式下正常工作:

  1.应用程序的网络请求基于HTTP协议。

  2.应用程序支持HTTP代理协议或WAP网关协议。

  但是如何辨别一个应用程序的网络请求是否基于HTTP协议?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要完全做到这一点需要通过拦截应用程序的通信数据包进行分 析。这里提供几个简单的方法给广大菜鸟级机友:从表现上看,如果它的网络请求是网址(URL)的形式,那么通常是基于HTTP协议的,如Web浏览器;如 果它连接的服务器端口是80,那么它可能是基于HTTP协议的。

  如何区别一个应用程序支持HTTP代理协议还是WAP网关协议呢?首先看它的设置中有没有代理服务器的选项(通常在S60智能手机上未特别说明的代理都是特指HTTP代理),如果有则表示它支持HTTP代理协议。如果没有,则需要按照以下步骤测试:

  在GPRS接入点设置的高级设置里去掉代理服务器的设置项:ServerAddress和ServerPort(如果应用程序可以正常工作, 那么它是基于WAP网关协议,如Java程序、S60内置的浏览器)。如果在此状态下不能正常工作,而恢复GPRS接入点高级设置中的代理服务器设置后能 够正常工作,则应用程序支持HTTP代理协议。如果仍不能正常工作,那么这个应用程序一般来说是不支持HTTP代理协议或WAP网关协议的。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Java QQ,它有Socket和HTTP两种版本。现在网上流传的可用于CMWAP的JavaQQ就是基于HTTP协议的。就拿Java QQ 2004来说,启动画面中就明确的写着“KJavaQQHTTP”,而sis版的QQ和Agile Messenger因为是采用的普通的Socket连接方式,因此无法用于CMWAP。

  下面再来总结一下CMWAP下可以使用的常见软件的工作方式:

  (1)手机内置的浏览器:WAP网关协议

  (2)Opera浏览器:HTTP代理协议(有代理设置)

  (3)Java程序:WAP网关协议

  (4)AvantGo:HTTP代理协议(有代理设置)

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了区别也就自然明白了两个接入点所能提供的应用区别了。所以用cmwap只能访问服务器位于wap网内的网站或者使用提供服务的 网站位于wap网内的软件。例如掌迅通,10game之类。如果你用了cmnet,那么任何服务,网络,软件,都可以自由使用了。

厦门蓝斯通信有限公司  王新福

QQ:21956798

欢迎加我QQ探讨一些无线通信问题!

网友A(2008-08-25):
可以了解厦门宇能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网站是www.xmyn.com

电话:0592-5710250 QQ:993592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