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变频器求救

楼主(2008-07-16):
哪位大哥能告诉我,型号un1405,故障显示是0U ,还是OU,什么意思?跪求中文说明书

楼主:
版主大哥知道不?我急急急急呀

楼主:
版主大哥知道告诉我呀

网友A:
应该是过压。

1,检查输入电源是否稳定。

2,加装刹车电阻。

3,调一下减速时间。

网友B:
OU是过电压,要看你是在什么状态下显示OU,加速,减速还是恒速?

楼主:
谢啦,应该是减速时出现的问题,大哥加油

楼主:
没人告诉我吗?中文说明书也没吗?那我用最后一招,换了啊,提醒哥们GP的变频器别再用啦

楼主:
 小周79 :应该是减速时出现的问题.会是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