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遇到过几种

楼主(2008-07-16):
电机缺相你遇到过吗,时间长了会烧东西的,都可能烧什么,什么原因引起的缺相,有几种?麻烦知道的老师详细说一下!!!!!!!!!!!!!!!!

网友A:
这是不走运的事情啊!

断路器,接触器,热保,动力电缆,电机引出线,都出现过。烧得最多的是电机,其次是引出线,唉,惨痛的回忆呀!

网友B:
这个是常事了,生产线上的电机太多了,有时候保护不到位,就会出现,最多的情况还是由于接触器缺相造成的

网友C:
主要是接触器 断路器触点接触不好造成  烧的最多的是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接触器 断路器触点接触不好造成  烧的最多的是电机.  电机一缺相很快就烧坏了.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E:
还有线头松动,接线桩不好.接线头不好也会缺相呀.

网友F:
接触器 一定要用质量信的过

网友G:
接触器的缺相我碰到的最多!!!!!!!!!

网友H:
总结一下 断路器,接触器,热保,动力电缆,电机引出线,都出现过。烧得最多的是电机,其次是引出线 还有线头松动,接线桩不好.接线头不好也会缺相呀.

加装一个缺相保护器

网友H:
做一个电机中性点过零保护也可以

网友I:
接触器的缺相,还有接线柱松动,还遇到过线缆断的.

网友J:
买监控继电器啊,德国schleicher的监控继电器全世界闻名,可以监控电机的正反转,也可以监控三相电压。电流。

网友K:
大多数情况都是主电路接触不良造成的恶果!

网友L:
断路器,接触器,热保,动力电缆,电机引出线,都出现过。烧得最多的是电机

全断的比较容易查,接触不良较麻烦。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总结一下 断路器,接触器,热保,动力电缆,电机引出线,都出现过。烧得最多的是电机,其次是引出线 还有线头松动,接线桩不好.接线头不好也会缺相呀.

加装一个缺相保护器

要么你就平常勤快点

检查的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