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故障求援

楼主(2008-07-16):
       我们单位有采煤机使用的Acs800变频器,由于采区野蛮使用,导致整流侧IGBT烧坏了,更换后通电,继电器不能吸合,显示FF51   (进线侧整流单元出现故障)我们由于技术有限,采用替换法,把变频器上三块电流板分别更换均不能奏效。除了逆变模块的三个IGBT没有替换其它的都弄了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由于没有技术资料,简直就和瞎子一样!不知道哪个大哥能给指点一二啊!

小弟不胜感激

另外哪里有收变频器维修学徒的我抱个名,我唐山的!

网友A:
你说的也太让人看不懂了,你应该说出更换板的具体型号好让我们一起分析.这样才能分析出问题来.

楼主:
    关键是我们技术太有限了,主要采用的替换法

前面说的故障,是由于坏了一个输入互感器,可是这个故障排除以后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显示FF56,提示是输出电机缺相,可是并没有带负载啊!晕了,一点专业也不懂!难道当一辈子菜鸟?

里面的电路一点也不知道!如果知道就好多了!

网友B:
检查进线侧整流单员电压应该530VDC以上

网友C:
如果修不了还是别修了,看你说的故障,有可能驱动和逆变有问题了,还是找专业人员修吧,以免扩大故障,加大损失。

如果你对修变频器感兴趣,有空就多上上工控网,相信对你会有帮助。

网友D(2008-10-07):
你的电机线路有没有破损什么的?我也遇到过没有接电机报类似故障的

网友E(2008-11-07):
我是天津的,可以交流。我们是专修德国采煤机变频器的。我想你要更换IGBT的驱动电路板了

网友F:
我们也是用的ACS800的,偶尔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关注中,共同学习!

网友G(2009-02-19):
将控制盘从电机输出侧变频控制板切换至进线
侧整流单元控制板。
参见进线侧整流单元手册关于故障说明部分。

网友H:
你好,我司是一家专业的变频器销售、维修、服务商,

如有需要我司可以帮你做检查、维修工作

如有需要可以电话来询

02134503496 13917052296

网友I:
没接负载很可能是线路问题,检查一下,一点点的排除吧!心细点

网友J:
ACS800故障显示INFORMATION   {上面一行} 。Press FUNC  to start  option  setup {下面一行},但是不影响运行。请老师帮忙分析一下我那里没有设置好,谢谢。

网友K:
11楼  那是启动帮助,可以关闭,好好看看固件手册--软件手册--控制盘说明

网友L:
主板供电低 技术交流 15900939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