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楼主(2008-07-16):
我们都已是搞机械的  然后加工零部件的料头 铁屑 氧气 乙炔 焊丝等等的这些资源 我想知道你们的企业是怎么节能降耗的 交流一下

网友A:
最简单是更换节能设备啊!!!!!!!!1

网友B:
EIS电能质量监控管理信息系统给企业生产节能降耗带来经济效益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有效滤波可以防止电压畸变,提高用电质量,同时提高设备使用寿命。
2、通过在线无功补偿可以提高功率因数,满足供电公司考核效率指标,同时减少线路损耗,节约电能消耗。
3、通过在线监测可以及时清楚了解所有设备供电状况,及早发现设备隐患和电能损耗定位,提高供电效率。
4、通过报表统计峰、平、谷电能使用情况,可以合理分布电能使用时间,错开用电高峰,节省电力开支。
5、通过报表可以考核各个车间、各个班组、各个设备的用电质量,促进他们提高用电质量,对节能减耗也有很大意义。

QQ:eissoft@163.com

邮件:eissoft@163.com

电话:021-62270027   欢迎垂询!可登录网站下在相关介绍资料和演示版本

网友C:
节能是人们所向往,同时是国家所观注的,但是现在还处于一概念性阶段,并没有一个标准,也没有一个什么权威,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乎人们都在玩概念,,个人认为企业或是生产性企业,以小做起,节约节能,管理好生产中,生活中的设备等等,别让节能的概念让你花去更高的经济代价···

网友D:
节能,只能从具体的细节做起。要对机械的工艺要求了解,那样才能做到满足要求的情况下,达到节能。有很多情况下为什么不节能,主要就是对工艺了解不够造成的。

网友E:
思想很好,节能要变废为宝,细致管理

网友F(2008-10-30):
用电驱动机械啊,减少机械摩擦,减低动力损耗就是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