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和利时系统网络联接问题

楼主(2008-07-16):
我想用交换机将FM811主控单元和几台计算机联接起来,请问如何设置上、下位机的网络地址?交换机如何接线才能使几台计算机都能执行编译下装等工作?请各位老师详细讲解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2008-09-09):
...楼上的大哥说的是FM801主控吧,上位机的IP:130 131网段,下位机是128  129 怎么接,,那就不仔细说了,一般人都会,说起来反而烦了。

网友B:
楼上的为什么非要F801呢,不可以是811么??

网友C(2009-02-18):
南京钛白DCS系统机柜里的主控单元就是FM801,共有14块(1:1冗余),主调试工程师:朱海波先生!

                                                                                                    南京红山路184号 谢纳新 (仪表工程师)

网友D:
现在FM811基本不用了,用FM801.

网友E:
FM811不容易拆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