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用按钮调速为什麽有时不管事

楼主(2008-07-16):
我单位一台风机用变频器 以前是用电位器调速 操作工反映不好用 就改用按钮调速 但有时不管用 不知为什麽 检查过接线没事

网友A:
频率设定方式参数需要修改

网友B:
你得改用多段速控制才可以,每段的频率要设定。

网友C:
什么品牌的?操作是否正确?

楼主:
参数修改正确 就是用UP DOWN 两个端子 有时比较灵敏 有时不管事

网友D:
这个我们经常遇到的,是按钮开关问题,时间长了接触不良好(因为电流很小)灰粘在上面..换个新的又能用一段时间了.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B:
如果参数设定正确,那可能就是按钮接触不良或压线较松的原因。与楼上的建议差不多。

网友E:
换小电流的那种按钮.

网友F:
    频率信号来源 、 操作模式。

楼主:
按钮换了也不行 操作模式正确

网友G:
控制面板不行,我们单位也有一个有这样的问题,国产的。换了一块控制面板就好了。

网友H:
模式是否切换正确了?0为人工控制,1为远程计算机或PLC控制。

网友I:
呵呵

要是外部电位器不行后换用上下键还是不行的话

那你的问清楚到底什么不行的

把现象说清楚

网友J:
有时不好用那说明参数、接线没问题,要不肯定就不好用,如果按钮要是接触好的话那可能是信号受到了干扰不知道控制电缆是不是屏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