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模拟量给定)

楼主(2008-07-16):
个位好,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ACS550—01模拟AL2在ABB标准宏里说明书里是写的未使用么,但我曾试的给过电流信号(4—20MA)后它也是可以调速的,这是为什么呢?你们在ABB标准宏里的时候用不用AL2呢?

请个位给我指点指点

网友A:
是不是PLC指令?????

楼主:
是的,我还用一个划动电阻给它信号也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B:
宏  只是一个简单的参数模板  你也可以在选用标准宏之后  对其进一步的修改,可以使用11组和10组  对其进行设置

网友C:
hehe  正如楼上所说

宏只是一个给你定义好的参数组而已

书上写的不使用只是标准配置时,你完全可以使用ABB标准宏去设置一套其它宏一摸一样的参数

网友D:
应用宏默认的配置不是一成不变的,用户可以修改成自己想要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