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步进电机选型

楼主(2008-07-16):
兄弟要做台设备,需要选个电机,请大伙指点下.

功能要求:步进电机带丝杆,在垂直方向做几个位置控制,负载大概100KG,假设螺距为5MM

请会选型的朋友告诉下选用多大的电机,或告诉下,用哪些公式套用.谢谢!

网友A:
你连速度或加速度指标都没,怎么选电机啊啊。

网友B:
我们公司有,5相的。可以带动两个步进电机。成都乐创自动化有限公司

详情请咨询

网友C:
公式忘记了,好像和丝杠直径也有关系,当然也要看速度和加速度,计算蛮复杂;根据经验,我们客户用的是直径30mm的丝杠,螺距5mm,垂直带动100kg左右,转速在200rpm左右,选用了我们的110系列12Nm步进电机电机和AC220V驱动器,效果非常好,欢迎联系:jiangjq2008@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