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电位器替代品

楼主(2008-07-16):
  我要求电位器频繁转动,所以使用寿命可能会很短,有没有一种器件调节电阻不是用摩擦的方式的?谢谢!

网友A:
数字电位器,

楼主:
对:甘陵至尊 关于

数字电位器,

内容的回复:

请问数字电位器的原理?说简单点

网友B:
数字电位器就是一个几十上百个串联在一起的同阻值的电阻阵列,每一个电阻对应一个cmos模拟开关,通过接受外界cpu发出的指令,这些电阻的cmos开关闭合就可以得到需要的电阻值。

据说现在有的数字电位器已经内部自带计数器译码器存贮器等单元,在继电器上有按键,通过按键就可以直接调整电位器的阻值,对于这种电位器,我也只是听说从没见过。

网友C:
MAXIM公司有很多形式的数字电位器,可以上他们公司的中国网站下载资料

网友D:
数字电位器用起来麻烦点就是。

如果只是调解直流电压比如变频器的5V模拟输入,可以考虑用线性霍耳元件。

网友E:
用按钮,做电动电位计就可以吧

网友F:
如果只是调解直流电压比如变频器的5V模拟输入,可以考虑用 D / A 转换器。

楼主:
对:皓月 关于

用按钮,做电动电位计就可以吧

内容的回复:

能说下电动电位计的原理吗?有没有什么资料,谢谢!

楼主:
对:摘星 关于

数字电位器用起来麻烦点就是。

如果只是调解直流电压比如变频器的5V模拟输入,可以考虑用线性霍耳元件。

内容的回复:

能说说线性霍耳元件的原理吗?谢谢!

网友G:
求知者?学习者? ......

欢迎加入 电子技术群 528774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摘星 关于

数字电位器用起来麻烦点就是。

如果只是调解直流电压比如变频器的5V模拟输入,可以考虑用线性霍耳元件。

内容的回复:

能说说线性霍耳元件的原理吗?谢谢!

磁敏元件,常见的外形像三极管3,个引脚分别为电源、地和电压输出,电压输出脚随元件感应的的磁场强调会输出不同的直流电压。

网友H(2008-10-10):
可以选高寿命的电位器

http://www.tztx168.cn

网友I:
不知道用编码器加相应的电路改装一个怎样。

       不过,我是异想天开,行不行就看。。。。。。。

网友J(2008-12-11):
帮你做一个,保证寿命长,调节电阻不是用摩擦的方式。关键是成本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数字电位器就是一个几十上百个串联在一起的同阻值的电阻阵列,每一个电阻对应一个cmos模拟开关,通过接受外界cpu发出的指令,这些电阻的cmos开关闭合就可以得到需要的电阻值。

据说现在有的数字电位器已经内部自带计数器译码器存贮器等单元,在继电器上有按键,通过按键就可以直接调整电位器的阻值,对于这种电位器,我也只是听说从没见过。

网友L:
本人遇到过此问题,1:使用高精度塑胶电位器。2.角位移测量仪

网友M:
楼上的说的比较有道理!!!!!!!!

网友F:
数字电位器 www.icbase.com

网友N(2009-01-11):
引用 网友L:

本人遇到过此问题,1:使用高精度塑胶电位器。2.角位移测量仪

学习了

网友O:
数字电位器需要辅助电路才能应用,还是用楼上的办法1:使用高精度塑胶电位器。2.角位移测量仪
买质量好的,也会耐磨

网友P:
数字电位器需要辅助电路才能应用,还是用楼上的办法1:使用高精度塑胶电位器。2.角位移测量仪
买质量好的,也会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