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7-16):
刚买的空气压缩机用了10分钟就自动停掉了,电机是75千瓦的,电缆线我们用的是25平方的铜的,是电缆线的原因吗,还有其他原因吗?

网友A:
25平方的铜线,难道截面足够?要么烧电缆,要么就跳闸。

网友B:
线是不够粗.用35或是50的吧,气压大时负载很重的.

网友C:
不会是压力到了设定值自己停掉的吧!!

网友D:
先检测以下电压和电流 电机是75千瓦 100马力的空压机  运行1年后电流将达到160A左右 电缆选75的吧

网友E:
电缆选75的吧 ....

网友F:
空压机压力到了会自动停机的。

网友G:
压力到了就会自动停机,等压力降了会自动开机。不过你的电缆也小了!

网友H:
正常情况下大的空压机就算气压到了也不会停的,只是不进气。在那里空转。你的情况没有说清楚,是往复的?离心的?罗杆的?停机是压力到了?还是空开跳了?还是热保护了?你的线小了,最小要35的,保险的话50的。以上个人观点,有不同意见欢迎讨论

网友I:
看来楼主又在打哑谜了.

楼主:
回个位特别是9楼,兄弟看来你了解空压机的工作流程,我们的是活塞往复的,这种空压机就是压力到了,电机也照样转,只是不进气。我的问题是用着用着电机停掉了,电机75千瓦,线25平方,铜的,是线太细的问题吗,除了这个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J:
可能是热保护我建议你拆开电机接线盒看一看电机上是不是有热敏电阻还有压力继电器是否会误动作!

楼主:
电机是星三角启动的,不是热保护的问题

网友K:
应该是线路偏小,然后满载的时候压降过大导致电机堵转停机??楼主仔细现场观察具体的情况???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线路偏小,然后满载的时候压降过大导致电机堵转停机??楼主仔细现场观察具体的情况???

网友M:
我看兄弟你还是把线换到大于50平方以上在解决其它问题吧!!25平方线用75KW风机电机你也太牛了!

网友N:
应该用变频器吧?负荷大了压降也大,变频器欠压了吧,线径改大一点看看.

网友O:
25的当然不行啊。。。。。。。。。。。75或90的吧。

网友P:
50的凑合,75的比较安全!不过25的也不会这么快就停了吧,可以查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跳闸了还是断路器容量不够什么的

网友C:
你们的压缩机是多大排量啊!!!!

网友Q:
说的具体一点啊,不是内部故障么

网友R:
引用 网友D:
先检测以下电压和电流 电机是75千瓦 100马力的空压机  运行1年后电流将达到160A左右 电缆选75的吧

说得对电机是75千瓦电缆选75,25^2你也太小了吧。

网友S:
75KW应该是螺杆机吧,如果压力损失没有的话,机器会自动停机,当压力减小后会自动启动!但是75KW 用25的电缆就太小啦!!!25保守电流为75A ,

网友T:
空压机有好几种保护,常用的有超温,超压保护。

网友U:
空压机停机,你是啥原因呢?需要你的详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