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星形接法的问题

楼主(2008-07-16):
如果三相负载不对称,中性点是否电流为零?
是否有必要接零线?接零线的意义?

网友A:
什么电路什么负载什么电压等级

网友B:
如果不对称,中性点的电流不为零

有必要接,如果中线断了,各相电压就不相等了,阻抗小的相电压就低,阻抗大的相电压高,这就可能烧坏接在相电压升高线路中的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对称,中性点的电流不为零

有必要接,如果中线断了,各相电压就不相等了,阻抗小的相电压就低,阻抗大的相电压高,这就可能烧坏接在相电压升高线路中的电器

楼主:
中性点的电流不为零
那么就不符合基尔霍夫节点定律了?

网友D:
不管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基尔霍夫节点定律肯定是符合的。

网友E:
如果不对称,中性点的电流不为零

网友F:
如果不对称,中性点的电流不为零 。
也符合基尔霍夫节点定律。

楼主:
如果不对称,中性点的电流不为零 。
也符合基尔霍夫节点定律。

能解释一下你的说法吗?

楼主:
中性点的电流不为零 了怎么符合基尔霍夫节点定律

网友G: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说的是流入节点的电流等于流出节点的电流。既然三相负载不平衡,就有不平衡电流,零线的电流就等于这不平衡电流,这正是基尔藿夫电流定律。

        另外,讨论的问题是三相交流电,是方向按正弦规律变化的量。

楼主:
三相负载不对称,而且没有零线中性点是否电流为零?

中性点的电流不为零怎么符合基尔霍夫节点定律?

难道符合基尔霍夫节点定律必须是直流电吗?

网友H:
中性点只是基尔霍夫电流定律中所指的节点中的一种节点;中性点是节点,但节点不仅是中性点。

楼主:
中性点的电流不为零怎么符合基尔霍夫节点定律?

难道符合基尔霍夫节点定律必须是直流电吗?

网友G:
三相不平衡负载,有没有零线,其节点电流都为零,即流入节点的电流等于流出节点的电流。不平衡负载接零线,则零线有电流,这个电流就是不平衡电流,这与节点电流为零是二个概念。不平衡负载不接零线,则中性点位移,既中性点电压不为零,三相负载的电压就不相等,有负载阻抗决定。

网友I:
三相不平衡负载,有没有零线,其节点电流都为零,即流入节点的电流等于流出节点的电流。不平衡负载接零线,则零线有电流,这个电流就是不平衡电流,这与节点电流为零是二个概念。不平衡负载不接零线,则中性点位移,既中性点电压不为零,三相负载的电压就不相等,有负载阻抗决定。

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