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

楼主(2008-07-16):
我这有电机1060KW,功率因数0.36。要用多少千乏的电容补偿?

网友A:
正好我刚刚下载的资料,送给你一份

网友B:
怎么你的电机功率因数这么低的?是不是搞错了?另外还有就是你的电机是不是380V的?

要是按你说的,如果要把功率因数提高到0.96,就要补偿1060*2.39=2533KVAR

网友C:
很好 收藏了 谢谢 我平时都是估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果然是好资料!!!!!!!!!!

网友F(2008-10-27):
补偿是什么算的,在这请教个位大侠了

网友G:
不好意思 我还没有看懂 你能教我吗

?

网友H:
高压电机还是直流电机,如是直流电机低速时功率因数是0.36,你应按最大无功功率算,功率因数补到0.95,大约要2300Kar

网友I:
1000多KW的电机,肯定是高压的,功率因数这么低,应该是绕线电机吧,如果是绕线电机的话,我公司可提供专用的补偿设备,造价比电容要低。QQ121039717,13387217017

网友J:
功率因数低主要是因为负荷小,你目前所提供的数据还不能使用上面那个表。我估算你加800KVar电容应该够了。希望能将实施后的数据发上来。

网友K:
路过,顺便学习一下哈哈!!!

网友L:
不好意思,我上次没有说清楚。我们这是低压绕线电机,1060KW是各电机的和,功率因数0.36是变压器高压侧月平均值,功率因数低主要是因为负荷小。我们这是个扎钢厂。谢谢了

?

网友M(2009-10-25):
引用 网友J:
功率因数低主要是因为负荷小,你目前所提供的数据还不能使用上面那个表。我估算你加800KVar电容应该够了。希望能将实施后的数据发上来。

怎么计算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