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台变频器如何同步的问题

楼主(2008-07-16):
各位大虾好,想请教一个问题,我做的是一个输送装置,共有四条输送线,链轮传动,要求同步运行,原来在各变频器上微调,但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不能同步的现象,现在想用一个plc来控制,不知道可不可以?如果可以又需要哪些硬件?

先谢谢了!急用!!!

网友A:
要比较好的同步控制,要使用旋转编码器

楼主:
对:youhm 关于

要比较好的同步控制,要使用旋转编码器

内容的回复:谢谢,我还想问一下,旋转编码器怎么安装啊?我没用过这个东西的

网友B:
不知道您的电机功率是多大?生产线的速度?电机到链轮的减速比?链轮带动的传动辊的直径?我觉得没有用编码器的必要,因为都是链轮传动了,精度不会高那去。

网友C:
用四方变频器吧 内有485通讯同步功能  定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2009-07-17):
是涂装线吧  这方面我是专家 呵呵

方案:一、用带同步功能的变频器 如安川  艾默生  等

二、用同步控制器  大约3000 一套 根据你的情况用三套。

网友E:
要想链条松紧一致,要建立随动系统,用电阻尺反馈

网友F:
主机工作在速度控制模式,从机转矩控制模式。从机的转矩给定来自主机的转矩输出。

网友G:
要看你传送带上传送的料的情况来定,如果传送带间可以加偏心轮检测装置只需增加三个模拟量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H:
用同步控制器,进行统调、微调。我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技术支持。如有疑问,QQ:584838046 TEL:13424379830 杜

网友I:
http://95516368.cn.gongchang.com/

网友J:
FSC608同步控制器

  SC608八路同步控制器内部采用DSP控制,所有参数均为数字设定,LED显示器可通过编程设定显示多种信息,并且本控制器内有记忆体,可以保存用户设定的参数和功能。

  同步控制器内部采用12位A/D、D/A转换器,分辨率可达0.1%。每台控制器具有独立的八路模拟量输出通道,此八路通道可任意串联或并联使用,也可串、并联混合使用;每台控制器有三个独立给定源,可将一台控制器作为两台或者三台独立的控制器使用;

  控制器设有缓起动、缓停车功能,起动、停车时间可调;具备故障报警及起动信号继电器输出;主给定为外部模拟量给定一、外部模拟量给定二和内部给定共三种,外部给定输入采用标准的0~10V或4~20mA,控制输出0~10V,可与各种调速控制器相匹配。辅助给定信号零位可以根据相应的工作环境进行调节。

  该控制器可用于张力、位置、速度、温度、流量等物理量的闭环控制。本设备经过精心设计制造,内部工作电源采用开关电源,抗干扰能力强,工作电压范围宽,能保证在电网电压波动范围大的地方均能正常工作。

西安永阳电气有限公司 www.xayydq.cn

网友K:
楼主的这个问题易能的变频器可以解决,不要用PLC。直接用一台变频器作主机设三个从机就行了,这个是易能变频器的一大特点,最多能设32台从机。只需要用几条线连接下就行了,用变频,选易能嘛,小孩子都知道QQ1196868249

网友L:
    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M:
使用编码器(安装在电机上),变频器加速度控制卡,PLC使用模拟输出模块,这些就可以了

网友N:
满世界都是做广告的..

网友O(2010-04-01):
这个不是光靠同步能解决的,同步的方法有好多,基本原理是一样的,1台主机,主机电机带编码器,3台从机速度跟踪主机的编码器。可以通过同步控制做,也可以通过自带同步功能的变频器做。

但是:

光电机速度同步是没有用的,应为机械传动中总是有微小的误差,这是累积误差,时间长了就会越来越大,这就是楼主说的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不能同步。

只有机械里加入纠偏装置,比如类似松紧弹性装置与电阻尺或电位器联动,再反馈修正从机速度,这样才能达到同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