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多状态指示灯怎么使用啊?

楼主(2008-07-16):
我要实现如下一个功能:

当刚进入该界面的时候这个指示灯的颜色为灰色,当按下某按钮后开始检测M0的状态,如果M0导通指示灯变为绿色,如果是关断指示灯变为红色。

这个功能该怎么实现啊?

网友A:
灯分为3个状态 ,你得设定一个复位条件使灯回到状态1,然后当按下按钮后选择相应的状态2或3,在复位条件下再使等回到状态1

网友B:
在触摸屏的软件中可以设定状态颜色的变化。

网友C(2008-09-12):
可以使用“嵌套”状态指示。

用的什么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