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cb钻孔机调试的问题

楼主(2008-07-16):
有一台机器出现Y 轴异响,振动增大,请问是系统哪个参数有问题?

网友A:
一般来说,是由于丝杠磨损,造成定位不准,而钻孔机一般都有光电编码器和光学尺两套位置检测系统,此时系统会反复定位,从而引起振动.

网友B:
楼上分析得很不错,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