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得通俗点,dcs就是 dos,组态软件就是 windowsxp

楼主(2008-07-17):
要明白这两个是做什么的,对一个小工程,如十个数字点,三个模拟点,用dcs系统花费要十几万元,说是十分可靠。用组态软件加一个plc,花费仅仅是1万元。功能上是一样的。想通了,就像以前要看vcd,必须有硬解压卡,才能播放。而现在用的大多是软解压,如超级解霸。

因此说:dcs就是dos,组态软件就是 windowsxp.

网友A:
dcs就是dos,组态软件就是 windowsxp.

学习了,

网友B:
.......................................

彻底无语了

网友C:
真是牛人啊!

网友D:
牛人真多啊!今天算是见识了

网友E:
见识了,zhenshi

网友F:
你胡说什么呀你懂不懂DCSYA

网友G:
这都知道,小系统谁用DCS? 自然会用PLC与人机界面的,这个帐都会算的;

庞大的系统才会用DCS

楼主:
这都知道,小系统谁用DCS?庞大的系统才会用DCS 真够予盾的,等你弄清楚了,才知道什么叫 dcs,如果更新,等于全盘否定。而组态软件的plc是可以用其它型号的。dcs系统的io卡只能用原来系统指定的,一点儿不灵活。也没有办法。凡是用心接触dcs系统的人,最后只是叹息,落后的东西为什么要说得玄乎丁乎?这种企业终究要被时代舍弃。

网友H:
LZ是无知者无畏还是某某软件的托?

网友I:
dcs就是dos,组态软件就是 windowsxp,什么观点啊

网友J:
楼主说的有道理!

单从软件方面看是有相似的,

楼下好多俗人看不懂别理他,走自己的路,说不定能另辟稀径,带来控制系统的革命!努力啊!

网友K:
DCS 是硬件+软件,怎么成DOS了

网友L:
呵呵,DOS和WindowsXP都是操作硬件的系统软件,DCS是软硬件组合的整体,组态软件是开发这个系统的一软件

网友M:
楼主牛人呀,第一次听到这种论断,哗众取宠还是另有目的?不得而知

楼主:
用了 dcs,对io卡,你只能用这个厂家的,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而组态软件可以用其它的 plc,点数十分便宜,对模拟点,数字点输入,模拟输出点,数字输出点等都不是问题。懂不懂,打个比方,要的是理解才好,请不要钻牛角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网友N:
这个比喻也不无道理!

网友O:
楼主是个工控外行,更是个计算机外行

网友P:
学习!高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网友Q:
我今天又张见识了!!!  牛!  傻!!!

网友R:
建议你去当赵本山的徒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