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超出上限编程

楼主(2008-07-17):
用step7为siemens cpu313c编程液位超出上限,可以使用OB块,产生事件中断,具体调用什么中断块?

网友A:
液位超出上限,没明白你为什么要用中断

网友B:
就是啊,为什么要用中断呢,不知道你的液位信号是怎么采集的,如果是模拟量的话,作个比较然后输出报警.

网友C:
就是啊,为什么要用中断呢,输出报警信号不就可以了吗,不过,你认为有用也可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用法

网友D:
不知所云,没觉得这有联系呀

楼主:
液位超出上限,如果发生这个事件比较重要,会产生严重后果,可以调用中断块吗?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E:
没必要吧 在OB1里做就可以了

网友F:
自定义中断。CPU的内部中断没有。

网友G:
大侠,两个siemens 1613以太网卡在工控机上怎么设置?怎样冗余?谢谢!!!!!!!!!!!!!!

网友H:
先把你的问题说清楚吧,我觉得是硬件配置有问题

网友I:
LZ

如果液位超出上限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你完全可以在程序中进行比较

如果超出上限

停止相应动作并报警

通常都是这样来做的

网友J:
事情没有说清楚,搞个报警就行了,或者搞个短线报警啥的。

网友K:
液位高限报警写到故障里不就行了,PLC停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