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启动柜爬线距离的问题

楼主(2008-07-17):
请教各位,我要做一个启动柜,75KW变频,进线是三相五线制,那么进线端火线和零线,还有零线和地线之间的距离应该为多少,有没有什么国家标准,请大家详细点,谢谢!

网友A:
我们用75KW变频器是伦茨品牌,进线是无铠装35平方四芯电缆,风机工作正常进线侧电流40~50A,接线端间距不过2CM,250KW西门子变频器接线

有30CM间距,用铠装电缆

楼主:
谢谢,我查了国标,好像要求很低,16MM足够了。

网友B:
来学习,偶常是用接线端子处理进线,所以从来没考虑过距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