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MDDA103A1A 开机跳ER-14故障

楼主(2008-07-17):
请问各位老师松下伺服驱动器MDDA103A1A 开机就跳ER-14 是什么原因呢? 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急!急!

网友A:
你看是不是驱动禁止异常,把哪个控制CCWL或CWL的参数调一下。我们台湾东元TSTA的是调CN002这个参数。但不知道松下的是否一样,你看下说明书。

网友B:
兄弟,这代表伺服驱动器内部电路有异常,驱动器坏了,已前我出有遇到过.

网友C:
过电流和接地错误,检查以下几点:

1、驱动器内部器件缺陷如IGBT;

2、电机电缆U、V、W相短路、接触不良或有接地现象;

3、电机烧毁;

4、脉冲信号输入比伺服ON动作同时甚至更早激活;

5、频繁地对SVR-ON端子进行ON/OFF操作,导致动态制动器的继电器触点融化粘连;

6、刚刚更换过伺服放大器或电机,其型号相互不匹配;

网友D(2010-03-30):
想学习一下伺服原理,驱动器的电路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