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屏如何制作带变量的状态图

楼主(2008-07-17):
在台达人机里如何制作一个带变量的状态图,敬请各位给予解答?

制作好的效果类似于管状图,可设定上下傎.

网友A:
如果非要用状态图表示的话我的方法是

建立10个画面,用内部地址$0控制

上限值用$10  下限用$20 要显示的寄存器用$100表示   ($100-$10)/($10-$20)*10=$0

同事定义$0>10时候$=10

例如 当$10=200  $20=100  $100= 150 哪么$0=5

网友B:
如果单单是管状图的话可以直接将目标值和上下限值选择变量,直接勾选就好了,不需要那么复杂的用宏去做。

楼主:
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很理想的^变量^,但思路很好.谢aibi 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