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驱动器MDDA103A1A 开机跳ER-14故障

楼主(2008-07-17):
请问各位老师松下伺服驱动器MDDA103A1A 开机就跳ER-14 是什么原因呢? 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急!急!

网友A(2012-06-19):
我这里也有同样的一台 求老鸟指教

网友A:
松子A系列伺服报ERR14是通病。启动后报ERR14多数是模块坏了。这个模块自己也可以修的。上电报ERR14  是检测的问题,但是松下的不会是互感器的问题,你检测一下驱动电源那块,有一个4脚的小贴片,《跟蚂蚁一般大》是个双向二极管。我们维修了很多A系列报ERR14的都是这里坏了。           别人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