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用欧姆龙替换三菱 FX1N-40MR+FX2N-4AD-TC

楼主(2008-07-17):
刚入此行 求教怎么用欧姆龙替换三菱 FX1N-40MR+FX2N-4AD-TC  谢谢指教!

网友A:
可以看下CPM2AH40点加上对应的热电偶模块

网友B:
CPM2AH-40CDR-A    +    CPM1A-TS002

网友B:
也可以:

CPM1A-40CDR-A + CPM1A-TS002

网友C:
用CP1H-XA40RD-A的PLC也可以。本身带4路模拟量输入,两路模拟量输出。至于你的热电偶可以也变送器转换成为标准信号输入到PLC中。

网友D:
cpm1a最便宜,省下都是自己的

网友E:
4楼的方案是最省钱的方案,用CPM+温度模块,是最简单的,看你怎么选择了!

网友F:
CPM1A-40CDR-A + CPM1A-TS002

看你怎么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