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富士变频频率不能上升

楼主(2008-07-17):
请教高手,我这有富士变频5000P11S/P11S 30KW。不接电机频率能上升,但接了电机就不能上升了,(频率只能升到1.5左右,反复启动,同时变频内部有吱吱升,)测量输出三项电压严重不均衡并且不稳定。哪里有故障,怎样处理。

网友A:
不接电机测量输出三相电压看看是不是均衡

网友B:
这是富士变频器的限流保护现象,解决:1、脱开电机空载运行,检测输出三相是否平衡;2、电机堵转问题。估计电机坏的可能性很大。

深圳市点石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欧姆龙工业自动化产品深圳代理商

安邦信变频器华南地区一级代理商
深圳市南山区南新路苏豪名厦23B2
代俊锋 0755-26452637 26457341 www.szdsgk.com www.dosuccess.cn

网友C:
“测量输出三项电压严重不均衡并且不稳定”,是变频器输出电路的不平衡故障!

网友D:
查查驱动电路和逆变模块

网友E:
1  直流母线电压不够

2  输出三项不平

网友E:
 富士变频器故障可找我,13522320288

网友F:
估计电机坏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