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 6.2与SIMATIC NET中OPC的连接

楼主(2008-07-17):
我电脑已经装好WINCC6.2与SIMATIC NET软件。
现在我建立WINCC项目,想与SIMATIC NET中的OPC进行通信,使用OPC测试WINCC项目。
请问:怎么建立连接啊,步骤怎么样。
现在我没有办法建立通信。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SIMATIC NET是不是相当于一个OPC服务器?

网友B:
是的,你可以看一下SIMATIC NET 里帮助,有关于OPC通信的,就可以搞定了.

SIMATIC NET相当于一个OPC服务器,WINCC做客户机,建立关于OPC的设置即可

网友C:
wincc里面调用opc就可以阿

网友D(2008-09-23):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用协议转换来做。这样应该可以吧?有问题可以联系我。ww@kingsway.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