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急死人了求助李老师

楼主(2008-07-17):
李老师:最近公司一条风道,坏了几台变频器,三星E7的,由于原装买不到,就用国产的代替,康沃通用变频器,用上不久发现风力不够,风道中部中的瓶子不走,但变频器依旧工作,查看电机转速1779,比较正常,这到底为是么,有的说是机子的转距不够。由于国产康沃参数没有输出转距这一相,但三星E7有,后来不得已,把中间的几台换成原来E7,将第一台,第二台该成国产的,后比较正常,不知道原应何在????

还有就是变频器带的电机是ABB的,都是50HZ的,可是原来的三星在参数中设置成60HZ输出,可伤机子

还有这几台三星的都不显示,但指示灯亮,是何故障,我在合肥这边修很困难,

网友A:
在中国市场上已经没有三星的变频器了,换成康沃的是可以的,只要风机的转速达到要求,和变频器就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最有可能的就是变频器和电机的匹配问题,估计是基频、V/F曲线和输出频率参数设置的问题。还有可能就是几台变频器协同的问题。

安邦信变频器华南地区一级代理商 深圳市点石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南新路苏豪名厦23B2
代俊锋 0755-26452637 26457341 www.szdsgk.com www.dosuccess.cn

网友B:
电机转速1779,比较正常则没理由风力不够啊!怀疑电机实际上没这么快!

网友C:
原来的三星运行在60赫兹,而康沃的运行在50赫兹,问题就出在这里.转速相差很多,风速相差当然很多.

网友D:
电机只要转速够就与电机和变频器没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三星运行在60赫兹,而康沃的运行在50赫兹,问题就出在这里.转速相差很多,风速相差当然很多.

网友F:
原来的三星运行在60赫兹,而康沃的运行在50赫兹,问题就出在这里.,设置的基频不同,对应转速相差很多,风速相差当然很多.,康沃的参数,如最高频率,上限频率,基本频率,最大模拟量对应的输出f,,,一些参数都修改为60HZ,你的风量肯定够的了,还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G:
不一定是变频器的问题吧!!是不是楼主选用的问题呢??

变频器有水泵专用变频器、风机专用变频器、等等。如果楼主用一般的变频器是不是功率有点不同呢?还请各位指点!

网友H:
肯定设置有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三星运行在60赫兹,而康沃的运行在50赫兹,问题就出在这里.转速相差很多,风速相差当然很多.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J:
应该是频率设置问题。

网友K:
转速和频率有关,力矩和电压,电流有关。在同样的转速下,变频器的输出力矩不一定是一样大的。看看你的V/F设置。

网友L:
引用 网友D:

电机只要转速够就与电机和变频器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