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在强磁场下测量温度,可行吗?

楼主(2008-07-17):
   小弟想做一套测量系统,用热电偶在中频感应熔炼时测量温度,熔炼里有很大的干扰磁场,怎么做才行?请教各位?

网友A:
刚建了一个QQ群流量计交流! 63907301 欢迎噢!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说是绝缘的热电偶可以

可是精度和反应时间就慢了

网友B:
现在大部分用的是激光的

楼主:
是啊,好像行业现状就是不行的

楼主:
大部分用的是红外,但是不太准

网友C:
1、热电偶测量时,是一个闭合回路,其电势是直流电势;

2、如果现场有交变磁场,肯定会在热电偶测量回路中感应交变电势,影响读数;

3、一种办法就是把测量电势中的交流部分滤出,只读直流电势;

4、另一种方法就是设法减小外磁场的干扰:

1)可以用磁屏蔽的方法;

2)减小闭合回路包围的面积,如将测量回路的导线合拢并排紧贴,可以大大减小交变磁场的干扰;

网友D:
同轴电缆理论上面积为0。可以排除磁场影响。可惜没有高温的。

网友E:
电势有直流电势的说法?还是头一次听说,长见识?

网友C:
1、热电偶的温差电势是直流的,不是交流电势!

2、“电势有直流电势的说法?还是头一次听说,长见识?”,原因是你喝酒了,东南西北找不着了!!!

网友F:
用激光或红外,关于准确问题,可以采用参考值

网友G:
这种情况完全可以使用热电偶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就是把其中的直流电势取出来的,效果好像还可以,在这里想像各位确认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