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备份

楼主(2008-07-17):
各位大侠,DCS 怎么备份啊,都需要备份什么文件。快快.......... 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HONEYWELL TDC3000 系统

网友A:
BACKUP PN:NN

NN为HM节点号.

楼主:
是HM里的所有文件都备份吗

网友B(2008-12-22):
我想知道PKS是如何的备份的啊,有人知道吗

网友C:
我用的浙大中控组态里有  “备份”选项,可以自动备份..................

网友D:
5楼说的对.

网友E:
TDC3000,你用的是ZIP盘备份,还是CARTRAGE备份。

步骤是:先将NIM APM HPM 里面的数据保存

将盘放入驱动器中

在COMMAND PROCESSOR中,先格式化虚拟盘。

建立新的卷和目录,把HM中的数据复制到虚拟盘中就可以了。

网友F:
TPS的备份最简单的是用BUCKUP命令进行HM全盘备份,不过备份前最好手动存2遍CHECKPOINT。除此之外我们一般还备份以下内容:

1.所有软点、硬点的EB文件。

2.连续历史组的EB文件

3.操作组的EB文件

4.各种软点、硬点的激活状态

网友G:
PKS备份.图片在C:\Program Files\Honeywell\Experion PKS\Client\abstract, 直接复制就可以了;

在Control Builder下通过EXPORT导出程序到指定的文件夹.

网友H(2018-01-21):
最新的软件谁有/

网友I(2018-10-29):
软件备份还是程序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