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教一下关于计数的问题.

楼主(2008-07-17):
单相单计数,单相双计数.双相单计数,双相双计数.我想请教一下,具体什么时候用那种计数.伺服放大器里的脉冲加方向,是属于上面的那种计数.谢谢

网友A:
我也期待,有解决的吗??

网友B:
建议用双相双计数器,以上详细用法可以查FX系列用户手册

网友C:
还真是的啊,我也不解啊

网友D:
关键看客户要求了。都可以用的。

网友E:
支持 期待好文章  增加知识~~~~

网友F:
精确控制的话,一般都用高速计数。就是加编码器控制。。

网友G:
主要看精度要求。

网友H:
精确控制的话,一般都用高速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