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等电压源并联,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08-07-17):
两个不等电压源并联,会出现什么情况?一个48v,一个24v的

网友A:
大de环流,烧电源,烧负载.

网友B:
楼主也真能想象,这样的问题也能想的出来。

网友C:
呵呵,这样的电压并联你自己可以尝试一下,看看后果怎样?

网友D:
两声爆炸,两缕黑烟......

网友E:
“两个不等电压源并联,会出现什么情况?一个48v,一个24v的。”

这个说法也太笼统啦!你总不可能是指两个理想电压源并联吧?一定是实际电压源。那就是具体的电源。是什么电源呢?你说说清楚,有的是可以并联的!

“楼主也真能想象,这样的问题也能想的出来。 ”“两声爆炸,两缕黑烟...... ”

估计楼主是行家里手,据说“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他已经想到了,说明可能有此需要,也许是楼主的一个梦想吧。根据“存在即合理”的原则,只要找到一个例子,把两个电压源安全并联起来,正常工作,就能证明楼主的梦想其实是可以超越的。

超越梦想一起飞 ,你我需要真心面对 ,让生命回味这一刻 ,让岁月铭记这一回 。

网友F:
一个是交流,一个是直流还是两个都是直流?电流怎样?说清楚点嘛,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G: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H:
如果是直流电。极性一样的,应该就没有事情,就是电压高的出力

网友D:
要学点电路分析基础啊,呵呵!电压源不能并联,电流源不能串联,这是电路分析的前提。

网友I:
烧电源,别是好像没有什么情况了

网友J:
那个老师教过电压源不可以并联的

网友J:
这个问题就不明白,为什么要把24v的和24V的并联起来,外面的负载怎么接呢?是24v的负载呢,还是48v的负载呢?

楼主:
不是我能想像,我也知道这样的做法很搞笑,但是这是领导让我在论坛里问的。我也没办法,这的确是个很难受的问题。

网友K:
 大吃小啊,最后应该是都没用了啊

楼主:
有些时候,我也很难办,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想我还是在论坛里问些靠谱的问题吧,免得大家说我能想像。唉!真的不是我想像的啊。外行领导内行,不出错才怪呢!

网友L:
那看你是什么电源,如果是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应该是48伏,因为24的开关电源输出二极管属于截止状态.不知道我说的

对不对,

网友M:
楼主试验了没有?偶认为最好还是别并.

网友E:
超越梦想一起飞 ,你我需要真心面对

东方在想,楼主的梦想一定要让他实现,怎样实现呢?只有靠我们自己了。东方不会做实验,唯一的武器就是逻辑思维和空间想象而已。做一个抛砖引玉吧。

东方想,首先必须解决芯片级维修网友的理论问题:“要学点电路分析基础啊,呵呵!电压源不能并联,电流源不能串联,这是电路分析的前提。 ”为什么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可能是东方的局限性了,东方我本是一穷汉,身边没有什么钱,只有铅笔一支随身带。想做试验没条件,空想瞎算加上网,借助各位老大帮忙,做点实验学点知识。

第二,要解除众多网友的担心:“大de环流,烧电源,烧负载”“两声爆炸,两缕黑烟...... ”“烧电源,别是好像没有什么情况了 ”

第三,回答阿辉22 网友的疑问:“这个问题就不明白,为什么要把28v的和24V的并联起来?”是啊,并起来肯定要有实际用途啊!

对不起,家里“领导”发话,有点小事要处理,再说我也没有想好,只能边写边想。

网友E:
这第一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芯片级维修网友指的是理想电压源不能并联,理想电流源不能串联。我们老师也是这么说的。那么chemical 楼主的梦想就不能实现了?当然不是,关键是,实际的电源都是实际电压源(这不废话?)我的意思是说,实际电压源它不是理想电压源,所以,就不受“理想电压源不能并联”的约束,它们是可以并联的!我的话讲明白了吗?

我更糊涂啦!什么理想的、实际的,有什么不同啊?到底能不能并联呢?

怎么还不清楚?实际电压源可以并联的啦!起码理论上已经解决了。

网友N:
可以并联的,只是电压值小的一个电源做成了负载了

网友N:
你这个领导也真的有意思,一般是不这样做的.没意思,也没意义>

网友O:
           这种并联不可行。

网友P:
可以自己试一下,应该是低电压的烧毁

网友Q:
要分析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具体是要分交流还是直流!电源内阻。直流的还要知道正向电阻和反向电阻!

网友D:
假设一个48v,一个24v,两个带闭环控制输出的开关电源并联,俩电源一个大来一个小,并起来后输出电压是多少?挺矛盾的是吧?俩电源为了维持本身的电压输出都会“拼命的”(不拼命不算好电源!呵呵!),结果就看谁的命大了!这好比两辆小汽车,用一根粗绳子将屁股锁在一起,然后让它們朝一个方向跑,一辆时速50公里,一辆时速100公里,各位,这两辆车时速多少公里?嘿嘿嘿!

又假设两只电瓶,内阻都是0.005Ω(很大的内阻哦!),一只输出24V,另一只48V,将它们并联,各位可学过全电路欧姆定律?算一算电流就知道:将它们并联后,场面将是非常壮观的!

网友D:
交流电源并联场面更壮观,哈哈!哪位将两台独立的交流电焊机输出并一下试试?

网友E:
格叽格叽格叽格叽格叽格叽
我们爱你

聪明的一休有没有办法?

网友R:
引用 网友D:
要学点电路分析基础啊,呵呵!电压源不能并联,电流源不能串联,这是电路分析的前提。

网友R:
引用 网友D:
两声爆炸,两缕黑烟......

会两声吗,觉得可能是一声.

网友S:
如果有机会你可以试试看,结果会怎样

网友T:
会产生环流,然后就两股黑烟上青天

网友E:
TO:各位高手,谢谢参与。

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打消众网友不必要的顾虑。请大家出出主意。这不是我的强项。(你的强项是什么?)就是解决理论问题嘛!(不要吹牛啦,这论坛上理论比你强的多的去了,就说那个刘志斌,理论一大套,不比你牛多啦?)别误会,所谓强项只能是自己和自己比呀,东方完全不会做实验,和我的动手能力比较起来,总可以说理论分析是我的强项啦!(这么个强项呀!)

芯片级维修作了长篇分析,妙趣横生,嘿嘿嘿!尤其是两辆汽车的比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精彩!不足之处还是没有提出具体方案,解决一个48v,一个24v,怎样才能安全并联起来?请继续思考。我们的目的是要圆楼主的梦。 讲它不能并联很容易,讲它能并联就要高智慧了。东方肯定是不行,但我寄希望于众网友,这里可是藏龙卧虎之地呀!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也一定能够达到!(最高指示)

蓝色梦幻很有创意呀,提醒我们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先分清是交流还是直流。看一看会不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首先,我们先从简单情况入手,假设两个电源都是直流电源。一个是48V另一个是24V,看有没有办法把他们并联起来?

接下来,就要考虑蓝色梦幻的第二个思路:请问正向电阻和反向电阻各是多少?

这个……你问我,我问谁呀?

没有人问?那就好办的啦!也就是说,由你设计呀,为了满足要求,你希望它的正向电阻和反向电阻各是多少呢?蓝色梦幻先生。

这的确好办多了。我想吧,正向电阻要小,反向电阻要大,最好是无穷大,不知有没有这样的单向电源?

你太有才啦! 有没有这要请教芯片级维修了,他是修理开关电源专家,不知道普通开关电源正反向电阻相同吗?能不能想个办法,满足蓝色梦幻的设计,使开关电源只能一个方向导电,也就是具有单向导电性?

咦,单向导电性,这不是二极管的特性吗?我们要的是电源,你扯到二极管去做什么? 难道你要在电源上加一个二极管?那能行吗?你千万别乱来!

那是。所以要向有实际经验的行家请教呀!

Neuchp网友也不简单呀!“可以并联的。只是电压值小的一个电源做成了负载了。”只要可以并联起来就好!到底并起来有没有用,先不去考虑。我们不是“毕其功于一役”一天解决所有的问题,今天只讨论第二步,就是打消并联会烧机的顾虑,能像Neuchp网友讲的那样并起来,不出事故就是胜利!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等待着单向导电电源的好消息!

要学习全电路欧姆定律?中学里老师就讲过。略知一二。(谦虚什么呀,到底会不会用?)有点会吧,不就是电流等于电动势除以 外电路电阻和内阻之和吗?初级阶段理论我还行!

网友E:
这个网页是不是有点小问题?一发表就有点变了,最后一段原来是第四段,怎搞跑到最下面来啦?

网友U:
你把两个12V电瓶串联的24V电源和4个12V电瓶串联的48V电源正负极分别接到一起试一下就知道了,然后把你的结果公布一下!相信楼主会得个本年度最佳电源并联奖和本年度最佳天才想象奖!

网友V:
一个个说得我迷迷糊糊的,就没人敢做这实验?一个个都在猜古人有没有上天吗?

网友W:
一个个说得我迷迷糊糊的

网友D:
有位帅哥还真做了实验,实验结果如下。(各位切勿模仿!)

网友E:
芯片级维修先生,这是不是您啦?您咋是这幅尊容呀!

惟有牺牲多壮志,敢叫电源可并联!

无数工控网的先驱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前仆后继了,使我们每个幸存的网友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我们还有什么电源不敢并联呢?

像许三多那样,做有意义的事 俺要做有意义的事,就是好好活着, 俺好好活着,就是要做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 。

网友T:
东方兄真是才子啊,滔滔不绝说了这么多,真是佩服佩服

网友X:
呵呵;这个是不允许的;就算2个同电压的,也只有专用的并联电源可以这样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U:
你把两个12V电瓶串联的24V电源和4个12V电瓶串联的48V电源正负极分别接到一起试一下就知道了,然后把你的结果公布一下!相信楼主会得个本年度最佳电源并联奖和本年度最佳天才想象奖!

太谢谢了,不要把楼主美死了!那我们就着手干起来!

         按照我们现有的知识,先进行可行性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可并联的电源必须是单向导电电源,gydzx 的12V电瓶串联成的48V电源符不符合这个条件呢,正向导电是不成问题的,但反向呢?也导电就不行啦!按照芯片级维修先生的指导,要进行全电路欧姆定律的计算设总内阻为0.005欧姆电流是:

( 48-24 ) / 0.005 =4800A !

        这个电流远远超过电池的承受能力,而且还是没有负载的情况!不试不知道,一试吓一跳!再想一想,您猜怎么着?还真有点后怕呢!看来芯片级维修先生那张酷照,八成就是这样拍下来的呀!

[重要结论 ]      两组不同电压的蓄电池是不能直接相并联的! (这也是前人经验的总结)

                         不符合单向导电条件的电源不能并联!(这是本论坛的研究成果)

        看来,只想获奖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科学的分析精神才行!而最重要的理论武器就是全电路欧姆定律!及时雨呀!谢谢啦!那怎么办?还并不并联呢?当然要并联了,我们已经立下誓言:楼主的梦想一定要实现!一次失败算不得什么!只不过是重头再来!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爆炸中这点黑算什么 ,擦去灰不要问为什么 !

并联尚未成功,网友仍需努力!........

网友Y:
芯片级维修 分析得太生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J:

那个老师教过电压源不可以并联的

是这样的:我们老师说了,不同电压的理想电压源是不能并联的(为什么呢?)   因为做等效电路的时候不好办。(老师没有讲到会爆炸吧?)没有,因为理想电压源电流允许无穷大,他是不会爆炸的。(那多好呀!什么地方有得买?)没有!街上没得卖,厂里也不生产。(那有什么用?)有啊,就是像东方这样的不做实验的人空想时用呀!(既然理想电压源是空想的东西,又不会爆炸,为什么也不能并联呢?)我们老师说了,任何与理想电压源并联的器件都可以去掉,而不影响电路的状态。可是,如果两个不同电压的理想电压源并联,你去掉哪一个呢?没法子呀。(我知道了,连空想也不行了,只好不让并联。)是啊。(那我不去想,并联起来也不会把芯片级维修叔叔烧黑吧?)是的,不,不是!这个问题我们老师没讲过,东方也不知道的啦。

但是,同样电压的实际电压源是可以并联的!如两个干电池,都是1.5V,每个电池能提供电流1A,但你的负载需要2A电流,怎么办?就可以把两节电池并联起来使用。这就是同电压的电压源并联,已经解决了。现在楼主要解决的是不同电压的电压源如何并联的问题,难度打得很啦。要下大决心才行!而且要下狠心!

体操队总教练黄玉斌说::“假如本次(奥运会) 还是只拿一枚金牌,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东方严重发布:“如果黄教练跳下去,东方也从楼上跳下去!” 啊不!我不用为黄教练担心。东方是说,如果楼主的电源不能并联起来,或者虽然并起来了,又把芯片级维修烧黑,东方也从楼上跳下去!

网友Z:
引用 网友E:

“两个不等电压源并联,会出现什么情况?一个48v,一个24v的。”

这个说法也太笼统啦!你总不可能是指两个理想电压源并联吧?一定是实际电压源。那就是具体的电源。是什么电源呢?你说说清楚,有的是可以并联的!

“楼主也真能想象,这样的问题也能想的出来。 ”“两声爆炸,两缕黑烟...... ”

估计楼主是行家里手,据说“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他已经想到了,说明可能有此需要,也许是楼主的一个梦想吧。根据“存在即合理”的原则,只要找到一个例子,把两个电压源安全并联起来,正常工作,就能证明楼主的梦想其实是可以超越的。

超越梦想一起飞 ,你我需要真心面对 ,让生命回味这一刻 ,让岁月铭记这一回 。

网友E:
引用 网友T:
东方兄真是才子啊,滔滔不绝说了这么多,真是佩服佩服

才子又有什么用?  除非是做衬衫。现在的问题很严重啊, 如果再把芯片级维修烧黑,那就不可收拾啦!请欧文或他爸想个万全之策吧!东方拜托 !

网友D:
to:东方

您让我想起中华网军事论坛的“东方实事评论员”,您老人家什么时候改行了?

评论辛苦了,上茶!

扇风!

网友AA:
直流稳压电源并联均流及实现
一、简介
电源并联运行是电源产品模块化,大容量化的一个有效方法,是电源技术的发展方向之一,是实现组合大功率电源系统的关键。目前由于半导体功率器件、磁性材料等原因,单个开关电源模块的最大输出功率只有几千瓦,但实际应用中往往需用几百千瓦以上的开关电源为系统供电,在大容量的程控交换机系统中这种情况是时常遇到的。这可通过电源模块的并联运行实现。
通过直流稳压电源的并联运行可达到以下目的:
1.1 扩展容量,实现大功率电源供电系统。
1.2 通过N+1,N+2冗余实现容错功能,带电热插拔,便于在不影响系统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对电源系统进行维护,实现供电系统的不间断供电。
二、直流稳压电源并联扩容的要求
2.1 N+m(m表示电源系统冗余度)个电源模块并联扩容后,总电源系统的源电压效应,负载效应,瞬态响应等技术指标都应保持在系统所要求的技术指标范围内。
2.2 每个直流稳压电源模块单元具有输出自动均流功能。
2.3 采用冗余技术,当某个电源模块单元发生故障时,不影响整个电源系统的正常工作,电源系统应有足够的负载能力。
2.4 尽可能不改变电源模块单元的内部电路结构,确保电源系统的高可靠性。
2.5 对公共均流总线带宽要小,以降低电源系统噪声。
2.6 确保每个供电单元分担负载电流。即通过并联均流应使整个电源系统像一个整体一样工作,同时通过并联均流技术使整个供电系统的性能得到优化。
三、常用的几种均流方法
3.1 改变输出内阻法(外特性下垂法,改变输出斜率法)
利用电流反馈,调节电源模块单元的输出阻抗,实现均流。
3.2 主/从法
在并联运行的电源模块单元中,选定一个电源模块单元作为主电源模块,其余电源模块作为从电源模块。主电源模块工作于电压源方式,而从电源模块工作于电流源方式,电流值可独立设置。在这种方式下,一旦主模块失效,则整个系统崩溃,显然不具备冗余功能。
3.3 平均电流自动均流法
这种方法不用外加均流控制器,在各电源模块单元间接一条公共均流母线CSB,均流母线的电压Ub为N个电源模块代表各自输出电流的电压信号Ui的平均值(即代表电源系统的平均电流)。Ub与每个电源模块的取样电压信号比较后通过调节放大器输出一个误差电压,从而调节模块单元的输出电流,达到均流目的。
平均电流法可以精确地实现均流,但当公共母线CSB发生短路或接在母线上的任一电源模块单元不工作时,使CSB电压下降,结果促使各电源模块输出电压下调,甚至达到下限值,引起电源系统故障。
3.4 外接控制器法
使用一个外加的均流控制器,比较所有模块的电流,调节相应的反馈信号实现均流。这种控制方法效果较好,但需要一个外加的均流控制器和附加连线。
3.5 热应力自动均流法
利用监测电源系统中每个电源模块单元的温度来实现均流,使其温度高的模块单元输出电流小,温度低的电源模块输出电流大。
3.6 最大电流均流法(民主均流法、自动均流法)
这种方法采用一套最大值比较器,每一时刻输出电流最大模块作为主模块,其输出电流转化成的电压信号Ui送至均流母线CSB,即CSB上的电压Ub反映的是各电源模块单元中Ui的最大值,即电流最大值。各从模块的Ui与Ub比较从而自动调节输出电流达到均流。UC3907就是采用这种工作原理的均流控制芯片。这种均流芯片目前使用较广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to:东方

您让我想起中华网军事论坛的“东方实事评论员”,您老人家什么时候改行了?

评论辛苦了,上茶!

谢谢啊!这茶喝到这会儿,方才喝出点味儿来! 东方的命运和您老人家息息相关啦! 再不拯救东方出危难,您老至多再黑一次,而东方却要从楼上跳下去!东方和黄玉斌可不一样,黄教练什么人啦,世界冠军、体操教练呀,即使真跳下来,来个直体空翻几周下,落地平稳,还会赢来一片掌声。东方可就惨啦!看来是非成败转头空。只有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了。正是“从来就没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句话到现在才知道他的深刻的含义!这是最后的斗争,并联两台电源就一定要实现!

网友E:
引用 网友AA:
直流稳压电源并联均流及实现

东方早就知道五代重歼是高人啦,东方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早日实现楼主的梦想,不辜负广大网友的期盼!不过难度还是很大呀!

网友AB:
明天上班,我试一下,不就试并联个电源吗

网友AC:
48楼讲的电源并联扩容很有意义

现在的交流电入网也是这样啊

直流电源也可以,要是感觉到不安全可以可以串入二极管

但不通电压的电源并联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48楼看到可以加我吗

有个问题想请教

网友AA:
嘿嘿!实在羞愧,俺也是半瓶水,没事收集点资料,看大伙说的热闹,俺也跟着瞎凑。qq ; 674328871多交流。

网友E:
感谢参与!不论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都会收到东方的一份诚心感谢。支持的是促使成功,当然应该感谢,而反对的是防止失败,也是很宝贵的,如果无人提个醒儿,第二个被黑的可能就是东方了。

lwu_2008 网友也很有见地:“直流电源也可以,要是感觉到不安全可以串入二极管 ”

好啊!而且是太好啦!在前面的理论推导中,就已经论证了参与并联的电源要求具备单向导电性,但当时谁也不知道普通的电源有没有单向导电性?东方计算了蓄电池,发现不具备单向导电性。所以lwu_2008 网友的发明和“并联扩容”,也和许三多一样“很有意义”!当时也曾提到二极管,但就不知道可以“串入”电源!我真傻,我单知道二极管有单向导电性,就没有想到电源串入二极管之后,也就具有了单向导电性!

这有啥?我可是早就知道了!只是我没有说。

没有说就不行呀!您要早说,芯片级维修他老人家可不就免于被黑吗?

好!借助于网友的智慧,东方庄严宣布:18楼三大任务之二,要解除众多网友的担心:“大de环流,烧电源,烧负载”“两声爆炸,两缕黑烟...... ”“烧电源,别的好像没有什么情况了 ” 这项任务今天已经被工控网的电源论坛圆满完成。结论是:两个电压不等的直流电压源,一个48v,一个24v的,可以利用二极管安全地并联起来。

具体怎么做呢?就拿48V和24V的两个不同电压的蓄电池来讲吧,比如这就是楼主讲的“两个不等电压源”,要把它安全并联起来。怎么做呢?找两个二极管,其中一个接在48V电压源上,电压源的正端接二极管的正端。另一个二极管也用同样的方法接在24V电压源上。这一步工作就叫做“电压源的单向导电化”。经过这样处理的直流电压源就可以并联工作,而不管原来的电压是不是相等。接下来就方便了:把电压源的两个负极接在一起,作为公共负极,而把两个二极管的负极连在一起,作为公共正极。然后接上负载就可以正常工作了。连接时,最好有芯片级维修先生在场,如果不再把老先生烧黑,就证明试验已经成功。

       那还会:“大de环流,烧电源,烧负载”吗?       不会啦!如果不接负载,电源内部根本没有电流!

       到底是芯片级维修讲的“两声爆炸,两缕黑烟...... ”,还是 水边清浅横枝瘦 网友担心的“会两声吗,觉得可能是一声. ”呢?       怎么还一声、两声的拎不清,现在有了安全并联技术,进行了单向化处理。根本就不会爆炸啦!  真有这么神奇?      您看您看,不相信科学是不是?  反正东方不要到现场,就知道肯定成功。      您先别吹,还真的“秀才不出门,但知天下事”啦?       秀才哪有这水平?他知道二极管吗?     好了好了,别得意的太早,还是看结果吧。   那是那是。

        这么说也不是”“烧电源,别的好像没有什么情况了 ”?这个嘛,电源肯定是不会烧了,别的好像还有的说。

        说什么呢?   比如lwu_2008 网友就提出:“但不通电压的电源并联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

        lwu_2008 网友想得远呀!东方理解他的意思是,48V和24V的单向导电电源并在一起,接上负载时,输出电压到底是几伏呢?按芯片级维修讲的“俩电源一个大来一个小,并起来后输出电压是多少?挺矛盾的是吧?俩电源为了维持本身的电压输出都会“拼命的”(不拼命不算好电源!呵呵!)”有了单向导电机制就好办了,输出肯定是48V。(为什么呢?)因为 zhenying 网友说过:“大吃小啊”。(能给出理论证明吗?)可以,这难不倒东方,东方不论穿什么衣服,大小也是个理论工作者啊。

        每个电源都串联了二极管,这两个二极管不可能都导通,(何以见得?)如果都导通,电流就会从48V电源的正端出发,通过自己的二极管(正向导通),再通过24V电源的二极管(反向导通),流向24V电源的正端。而24V二极管是不可能反向导通的!所以,接上负载时,只有电压高的电源二极管导通,负载上得到48V电压。低压电源的二极管截止,也没有电流。(理论工作者就讲这些废话?你不讲我也知道!)是啊,有的人悟性很强,不作理论分析,也可能得出正确结论。但光凭悟性也是不够的,不能保证每次都正确。例如LIUSHIXIN 网友就已经猜到“如果是直流电。极性一样的,应该就没有事情,就是电压高的出力 。”也是高手啊!但多少有点疑惑,用了一个“应该”,不是肯定。确实,如果不解决单向导电化,并联是有点问题的。但他跳开了单向导电性,居然悟出用了单向导电性技术才有的特性:就是电压高的出力。

        还有 流星网友也不简单,他早在16楼就说过:“那看你是什么电源,如果是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应该是48伏,因为24的开关电源输出二极管属于截止状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现在看来,你的说法大部分情况下是对的,但也有例外的地方。例如降压式开关电源,就没有输出二极管。如果加上高压就可能烧坏。还有低压电源的二极管往往耐压也低,加上高一倍的电压,搞不好也会击穿。但东方同样佩服阁下,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啊!现在有了二极管,就比较严谨了。总之是我真傻,我单知道二极管有单向导电性,就没有想到电源串入二极管之后.........(不要成为祥林嫂呵!)

        但还没有解决lwu_2008 网友的疑问:既然低电压的没有电流,那并联起来还有什么实际意义了?是啊,要做有意义的事。但这是第三阶段的任务了。今天解决不了啊!要问,也得问楼主,您当初为嘛要并联的?现在可以安全并联了,您有什么用处呢?

网友Q:
不同的两个电源并联分两种情况!图A 和图B! 图A是反向内阻非常小!如电池电源;直流发电机电源!这种电源并联后电流非常大类似与短路!图B是反向内阻非常大!如是通过整流后得到的电源!或者是在前电源基础上加上止回二极管的电源!这种电源并联后没有什么意义 以电压高的为准 电压底的不放电!

网友E:
        感谢蓝色梦幻美丽的插图,在安全并联方案形成过程中,蓝色梦幻先生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最早的正反向电阻不同的概念就是先生提出来的,这一创意直接导致产生单向导电性电源。

        我们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现在我们就要完成18楼提出来的第三个任务,回答阿辉22 网友的疑问:“这个问题就不明白,为什么要把48V的和24V的并联起来?”在安全并联问题解决后,这个任务已经变成大家主要关心的内容。蓝色梦幻也提出:“这种电源并联后没有什么意义 以电压高的为准 电压底的不放电! ”lwu_2008 网友也提出疑问:既然低电压的没有电流,那并联起来还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看来,现在还不是庆功的时候,我们从理论上解决了电源能并联的问题,又找到了实现并联的方法,但这还只是开始,接下来就要找到不同电压的电源并联的实际用途,这一步不解决,那电源并联方法还会束之高阁,最终被人遗忘。只有转化为生产力,才会为社会创造财富。芯片级维修被“两声爆炸,两缕黑烟...... ”弄得面目全非才能得到补偿!我们全体网友的努力才不白费!至于说现实意义和历史影响咱就不多说了。那怎么找呢?明明低电压不导电,能有什么用呢?东方当然是一问三不知,但东方认为,这第三步任务,肯定是更艰巨但也更伟大,而且必然会被解决!

        “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们也不能停步,因为“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网友们!继续奋斗呀!

网友E:
请大家发表意见,不等电压的两个电源并联究竟有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东方肯定是讲不出来的。因为诸位网友实际经验十分了得,找到几处用途一定不在话下。

就是找不到。  那就使劲找呀!反对的意见也行,往往可以促使成功,叫做相反相成。

网友AD:
东方唐僧兄真神人也,悟空未晕,我已先倒。

网友AE: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AD:
东方唐僧兄真神人也,悟空未晕,我已先倒。

        又见风清扬西,老先生别来无恙?遥想早先论电容,老先生懂装不懂,明知故问,使东方收益良多,凸现先生谦虚品质,东方不胜仰慕。今又见面,此乃在下三生有幸!正想聆听先生教诲,不意先生谓:“我已先倒”,呜呜呜!先生啊!您老千万要挺住!刘志斌也不在,正可以畅所欲言呀!困难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好的。

阳光总在风雨后 ,请相信有彩虹 ;风风雨雨都接受 ,我一直会在你的左右

网友AB:
试过了,用的9V电池试的,没有什么,就是电流大了一些,接了一个发光二极管,比一个时亮多了。

网友Q(2009-03-08):
好久没来论坛了!没想到曾经很火的这个主题变冷清了!两个不等电压源并联其实在某些场合也是不缺少的!比如有些放电加工方面就要用到、原理是通过上千伏的高压电引弧电弧建立后再用低压大电流切割或者焊接!不过楼主说的24V和48V并联好象没有见到过!

网友E:
蓝色梦幻先生还在关心这个题目,先生可是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该题从纯理论的探讨得出可行性的结论,后来又进了一步,在风电和风光互补、风网互补中得到了实际运用,并正在新能源建设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先生是功不可没呀!

网友AF(2010-01-24):
你们懂个p啊,电工基础没学过就在这瞎说 我指的是戴维宁定理啊,其中的一部分电压源并联,怎么算ab两点之间的E0 啊

网友E:
这位什么先生来着,懂个p啊的。

XW:简称“p先生”好了。

东方:这不太好,他是数字mmm先生。

XW:懂个数字的先生?

东方:懂不懂数字不知道,但不懂戴维宁定理是肯定的!

XW:他不是很牛吗?

东方:牛是吹出来的,叫吹牛。但他不会算:“其中的一部分电压源并联,怎么算ab两点之间的E0 啊”你看!连Eo也不会算,能懂戴维宁定理吗?

XW:那是真不懂,要补习一下电工基础了。

参阅: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1/2010012906172600001-1.shtml

东方:好像不对吧,他是说你们“懂个p啊,电工基础没学过就在这瞎说 ”

XW:在25楼芯片级维修先生指导下,我们已经学会了“全电路欧姆定律”,还有电工的什么基础不会?

东方:这位认为“电工基础”比“全电路欧姆定律”简单。

网友AG: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直流电。极性一样的,应该就没有事情,就是电压高的出力

网友AH(2012-03-13):
引用 网友E:
“两个不等电压源并联,会出现什么情况?一个48v,一个24v的。” 这个说法也太笼统啦!你总不可能是指两个理想电压源并联吧?一定是实际电压源。那就是具体的电源。是什么电源呢?你说说清楚,有的是可以并联的! “楼主也真能想象,这样的问题也能想的出来。 ”“两声爆炸,两缕黑烟...... ” 估计楼主是行家里手,据说“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他已经想到了,说明可能有此需要,也许是楼主的一个梦想吧。根据“存在即合理”的原则,只要找到一个例子,把两个电压源安全并联起来,正常工作,就能证明楼主的梦想其实是可以超越的。 超越梦想一起飞 ,你我需要真心面对 ,让生命回味这一刻 ,让岁月铭记这一回 。

我还真的在实际中遇到了这个需要

网友AI:
楼上的朋友,谈谈你的需要?

网友AI:
1、两个电源电压不同的电源是不能并联的,并联就有环流,就有电能的大量损失;

2、所以两个电源电压不同的电源(互做备用)对同一个负载供电时,为了防止直接并联的环流,可以通过二极管的单向导电功能,避免并联环流;

3、这时,电源之间并没有并联,而是通过二极管使它们相互隔离;

网友AJ(2012-05-21):
对:sbscujj关于引用东方 的回复内容: “两个不等电压源并联,会出现什么情况?一个48v,一个24v的。” 这个说法也太笼统啦!你总不可能是指两个理想电压源并联吧?一定是实际电压源。那就是具体的电源。是什么电源呢?你说说清楚,有的是可以并联的! “楼主也真能想象,这样的问题也能想的出来。 ”“两声爆炸,两缕黑烟...... ” 估计楼主是行家里手,据说“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他已经想到了,说明可能有此需要,也许是楼主的一个梦想吧。根据“存在即合理”的原则,只要找到一个例子,把两个电压源安全并联起来,正常工作,就能证明楼主的梦想其实是可以超越的。 超越梦想一起飞 ,你我需要真心面对 ,让生命回味这一刻 ,让岁月铭记这一回24伏的滤波电容应该会爆炸的48伏的应该会保护吧

网友AK:
引用 网友D:
两声爆炸,两缕黑烟......

网友AL(2012-10-10):
今天何老师讨论了一下,就是没听懂,呵呵

网友AM:
引用 网友E:
“两个不等电压源并联,会出现什么情况?一个48v,一个24v的。” 这个说法也太笼统啦!你总不可能是指两个理想电压源并联吧?一定是实际电压源。那就是具体的电源。是什么电源呢?你说说清楚,有的是可以并联的! “楼主也真能想象,这样的问题也能想的出来。 ”“两声爆炸,两缕黑烟...... ” 估计楼主是行家里手,据说“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他已经想到了,说明可能有此需要,也许是楼主的一个梦想吧。根据“存在即合理”的原则,只要找到一个例子,把两个电压源安全并联起来,正常工作,就能证明楼主的梦想其实是可以超越的。 超越梦想一起飞 ,你我需要真心面对 ,让生命回味这一刻 ,让岁月铭记这一回 。

先买保险

网友AM:
引用 楼主:
不是我能想像,我也知道这样的做法很搞笑,但是这是领导让我在论坛里问的。我也没办法,这的确是个很难受的问题。

你们领导是技术吗?还是比较敢想的销售人才?

网友AN(2013-11-27):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