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哪家质量最可靠一些?

楼主(2008-07-17):
GPRS哪家质量最可靠?跨省市无线数据通讯业务,是不是GPRS方式最好些?

网友A:
相对网络来说,GPRS方式好一些,覆盖面广,跨省市无线数据通讯稳定,我公司是专业做这个的

                    GPRS 远程测控系统

一、远程测控系统中的通讯需求分析

远程测控系统数据传输包括各种检测、监视、生产、报警等,行业涉及到油田、环保、地震、水利、电力、气象、燃气、管道、自来水等各个部门。

远程测控系统数据有数据量小、定时或非定时及实时发送等特点,一方面需实现数据的上传,另一方面亦需下达各种传输、控输、控制指令,即双向的数据、指令传输,同时须结合自己的测控系统。

传统的数据传输主要有数传电台、电话拨号、卫星通信等方式来解决;这些传输方式存在覆盖范围、实时性、投资及运行费用等问题,同时对工控设备的无人守值守运行存在较大困难。目前中国移动主推的GPRS 通讯方式是一种新兴的数据传输技术,将从根本上解决传统传输方式的弊端,更加贴近专业数据传输的需求。

二、GPRS技术概述
GPRS是通用分组无线业务(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的英文简称,是在现有GSM 系统上发展出来的一种新的承载业务,目的是为GSM 用户提供分组形式的数据业务。GPRS 采用与GSM 同样的无线调制标准、同样的频带、同样的TDMA 帧结构。这种新的分组数据信道与当前的电路交换的话音业务信道极其相似,因此现有的基站子系统只要增加一些模块即可提供GPRS 服务。

GPRS 允许用户在分组交换模式下发送和接收数据,从而提供了一种高效、低成本的无线分组数据业务。分组交换的基本过程是把数据先分成若干个小的数据包,可通过不同的路由,以存储转发的接力方式传送到目的端,而组装成完整的数据。分组交换基本上不是实时系统,延时也不固定,但可以使不同的数据传输“共用”传输带宽:有数据时占用带宽,无数据时不占用,从而分享资源。

在GSM 无线系统中,无线信道资源非常宝贵。如采用电路交换,通信需要建立端到端的连接,信道只能被一个用户独占,在成本效率上显然缺乏可行性。而采用分组交换的GPRS 则可灵活运用无线信道,每一个用户可以有多个无线信道,而同一信道又可以由几个用户共享,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无线资源的利用率。在理论上,GPRS可以将最多8 个时隙组合在一起,给用户提供高达171.2kb/s 的带宽。由于GPRS 用户的数据通信费是以数据流量为基础,而不考虑通信时长,所以GPRS用于IP 业务的接入将更为用户所接受。

GPRS用于无线数据接入具有多方面的优势:
一、接入范围广,可充分利用全国范围的电信网络,方便、快速、低成本地为用户数据终端提供远程接入网络的部署;

二、是传输速率高,数据传输速度可达57.6kbps,最高可达到171kbps,是常用有线56k Modem 理想速率的两倍,下一代GPRS 业务的速度甚至可以达384kbps,完全可以满足用户应用需求;

三是接入时间短,GPRS 接入等待时间短,可快速建立连接,平均耗时为两秒;

四是提供实时在线功能,现在用GPRS MODEM上网,用户将始终处于连线和在线状态,这将使访问服务变得非常简单、快速;

五是按流量计费,用户只有在发送或接收数据期间才占用资源,用户可以一直在线,按照用户接收和发送数据包的数量来收取费用,没有数据流量的传递时,用户即使挂在网上也是不收费的。

以上优势使GPRS 非常适用于开展行业和企业无线接入应用。

GPRS数据传输方式及网络结构

无线移动通讯网络的发展,特别是GPRS的出现为工业自动化设备的通讯提供了新的手段,通过GPRS服务,设备可采用互联网Internet的标准方式与在互联网上的服务器交换数据。GPRS的基础是以IP包的形式进行数据的传输,GPRS无线终端接入GPRS 网络的方法与普通有线MODEM 类似, 都采用建立PPP(Point-to-Point Protocol) 连接方式。PPP协议是一种被广泛采用的串行点对点链路上传输数据报的方法,包括LCP、PAP、IPCP、NCP等。GPRS MODEM通过PPP协议获得动态分配的IP地址。连接建立后,在PPP协议的基础上通过数据传输协议,如TCP、UDP等实现与互联网上其它计算机的数据通讯。

以下为基于GPRS 技术的测控系统网络典型应用示意图:

GPRS传输方式:在远程终端,采集数据通过A/D接口送入GSM/GPRS无线通信控制终端,GSM/GPRS无线通信控制终端首先将数据打包成TCP/IP 数据包,再转换成GPRS 数据包,通过无线链路传送到无线数据交换中心(MDEC)。MDEC再剥离GPRS 数据包并通过GGSN网关将TCP/IP 数据包传送到Internet,再由Internet传送到通信控制计算机,通信控制计算机通过Socket 套接字接受TCP/IP 数据包,并把它还原成原始数据。当数据由无线数传监控中心到远程终端方向时,情况是类似的。

短信传输方式:短信传输方式为点到点的传输方式,将采集到的数据通过短信发送到控制中心,控制中心通过短信收发设备接收短信,并通过计算机串口送入计算机处理。目前中国移动开通的GPRS 数据服务主要是为手机和计算机用户提供无线上网功能,针对专业数据的传输,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才能实现测控数据的及时、准确、安全地传输。

■PPP、TCP/IP 协议在终端设备上的实现
对于计算机用户来说,实现拨号接入Internet 是件很容易的事,因为在PC上有非常成熟的软件能够轻松实现PPP 和TCP/IP 协议。但是对于采用嵌入式设备的终端,尤其是对单片机来说,由于硬件资源的制约和协议的复杂繁琐,实现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

■服务器的接入方式
由于GPRS 网络工作方式是以IP 地址寻址为基础的,所以服务器端理论上只需要接入Internet,并具备公网(Internet)分配的IP 地址即可。但是在实际系统应用中,如果服务器是拨号或ADSL 等接入方式,每次接入所获得的IP 地址不是固定的,而GPRS MODEM 也是动态地获得IP 地址,两个动态的IP 地址设备在Internet 上是无法直接通信的。因此要求服务器具有静态IP 地址或通过其它方式中转。这样,服务器的接入方式就受到一定限制。中国移动开通的GPRS 服务中现阶段只提供点对多点的传输服务。点对多点传输方式是指多个GPRS 无线终端把数据传输到一个固定的数据处理中心。GPRS终端与终端间的点对点传输理论上可行,但技术上还有待更好的支持。

■移动网和公网(Internet)互联
GPRS MODEM 动态地获得的IP 地址为移动骨干网内地址,无法被公网服务器直接解析,在未进入连接状态时,服务器是无法与GPRS MODEM 直接通讯的。必须先由GPRS MODEM 主动向服务器发送数据,进行连接。当连接的路由建立以后,服务器和终端设备才可以双工地进行数据传输。所以通讯必须是由GPRS MODEM首先发起连接,这一点在制定测控系统通讯方式时要考虑进去。

■终端设备的身份识
GPRS MODEM 动态地获得的IP 地址,对于服务器来讲就无法象普通计算机网络那样靠IP 地址或MAC 地址来判断终端设备的身份,无法准确地定位终端设备。另外,从网络安全的角度来说,也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必须建立一个ID 识别机制。

■GPRS MODEM 的长期稳定性
测控系统中的终端设备一般都安装在野外环境中,地点偏远、分散,无人职守,设备必须能在特殊的环境下长期、稳定地工作。系统必须具有自动拨号、断线重拨功能,在GPRS 网络状况不稳定时,具有自动恢复通讯能力,保证系统稳定工作,无需人为干预。另外,在电源抗干扰及散热等方面也必须进行特殊设计,才能使终端设备适应恶劣工作环境。

淄博普诚网络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远程控制和数据采集(SCADA)与工业控制系统集成。
网址:http://www.zbpcwl.cn/
电话:0533——2158881
邮箱:zbpcwl@yahoo.com.cn

网友B:
xi'an

http://www.dataie.com

网友C:
现在数传电台也能提供网络服务了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我聊聊!

网友A:
名称:PC5020 GPRS 无线数据传输模块
详细信息:PC5020是用于工业和商业用途的GPRS数据通信终端设备。PC5020内嵌TCP/IP协议栈,支持透明或半透明通信方式,可应用于工业监控、远程抄表、POS机联网、车辆调度管理等各种需要无线或移动通信的领域。
由于PC5020的电源采用了4-14V输入、转换效率高达94%的DC-DC设计方案,再加上整体硬件和软件的低功耗设计,这使得PC5020特别适合于电池供电以及电源纹波较大的场合。

PC5020的主要特点:

1. 采用在业界久负盛名运行稳定的西门子MC35i模块,支持900/1800MHz GSM双频,GPRS Class 8。
2. 内置TCP/IP协议栈,提供透明或半透明的串行数据传输通道。
3. RS232(光隔离)/RS485(光隔离)/TTL/3V串行接口,可与绝大多数现场智能设备接口。
4. 可实现点对点、点对多点等多种组网方式。
5. 永远在线。一旦加电运行,即可自动进入数据通信状态并一直保持。
6. 用户可根据具体应用选择UDP/TCP服务器/TCP客户端/短信等多种网络通信协议。
7. 断线自动重拨, 网络异常检测。
8. 既适合固定IP地址方案(专用APN),也适合动态IP地址方案(cmnet等公用APN或专用APN)。
9. 可定期主动报告IP地址。
10. 支持多主站通信。
11. 支持ICMP协议,能使用PING实用程序测试终端模块通信情况。
12. 支持Telnet远程维护。
13. 支持DNS域名解析。
14. 内嵌WEB服务器(开发中,暂不支持)。
15. 在GPRS网络通信的同时支持附加的SMS短消息通信(开发中,暂时部分支持)。
16. 开放网络通信协议,可提供ActiveX控件、虚拟串口等多种数据中心软件接口模块,保证应用系统软件开发的顺利完成。
17. 看门狗定时器(WATCHDOG)保证长期运行。
18. 用户可通过串口升级PC5020的软件, 甚至可通过GPRS网络对PC5020进行“空中软件升级”。
19. 工业级设计、宽工作温度范围(-20oC ~ +55oC)。
20. 菜单式配置界面。
21. DC 4-14V 电源供电。DC-DC电源转换效率高达94%, 5V待机电流<10mA(RS232接口关闭时)。既可通过5V墙上适配器等稳压电源使用交流市电而适合桌面和商业用途,也适合12V/6V蓄电池供电的场合。

淄博普诚网络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远程控制和数据采集(SCADA)与工业控制系统集成。
网址:http://www.zbpcwl.cn/
电话:0533——2158881
邮箱:zbpcwl@yahoo.com.cn

网友D:
呵呵,楼主可以加我QQ:21956798

网友E(2008-08-20):
跨省市,用GPRS通讯方式,非常方便。并且没有漫游费。

天津市蓝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六道6号海泰绿色产业基地K2-4-502
电话:022-23787790、23787791
http ://www.overblue.com
邮编:300384
联系人:党毅兵:13802137479

主要业务:
1、城市供热系统应用软件
2、RTU:GT50/60远程测控终端
3、无人值守(汽/水)换热站
4、DTU:GPRS数据通讯单元
5、PLC测控系统
6、LS系列仪表、热量表
7、GPRS管网参数监测系统(电池、太阳能供电)

网友F:
厦门宇能科技的产品可以了解一下。www.xmyn.com

qq:993592647,电话:0592-5710250

网友G:
建议看看赫立讯公司的MA8-9i,     www.helicomm.com.cn

大量用在国家重点项目中,无返修记录长达7年之久!!在国内销售有10个年头.

网友H(2008-12-05):
推荐--气象,水文,山洪等灾害预警信息发布终端!支持物联网(M2M平台)!厦门宇能科技有限公司

灾害预警信息广播发布终端:支持GPRS语音信息播报,手机短信语音播报,电话直接语音播报。
可连接LED屏,实现无线LED发布信息。

Tel :0592-5710230-805
QQ:284793836
E-Mail:w991151@126.com

网友I:
GPRS网络覆盖高,信号也不错~跨地区传输当然不错~~

厦门四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fourfaith.com/

电话:0592-6300320 6300621 转332 传真(FAX):0592-5912735
MSN:apm770@gmail.com   QQ:195425059

E-mail:colin@four-faith.com

网友J:
怎么全是广告啊

网友K(2009-05-22):
价格应该能说明一些问题

网友L:
现在竞争太激烈了  价格也被压的很低了  现在就看哪家实力到底强不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