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变低压侧接线注意事项

楼主(2008-07-17):
配变低压侧电流大,是高压侧的25倍,且配变运行环境温度也较高,根据多次低压侧接线柱发热或烧损故障分析,主要原因是过流连接部位接触面积过小或接触不良。由于接触电阻大,使该处的发热量大于散热量,从而导致接头发热烧毁,甚至使低压瓷套管小油封急剧老化出现漏油现象。这样,既增加了维护工作量,又增大了维护成本,更降低了供电的可靠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笔者建议在对配变低压侧接线时应做好以下几点:

(1) 选用合适的接线耳,相匹配的接线耳可保证有足够大的过流截面;

(2) 在过流连接件双面有足够厚的铜垫片,以保证不变形并有较大的接触面,同时配置弹簧垫,并将螺母上紧;

(3) 接线耳接触面毛刺要彻底去掉,并用金相砂纸打磨平整光洁、无异物;

(4) 在接触面涂上导电膏。导电膏能填补微观空隙,有效改善过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