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多屏同时换画面问题

楼主(2008-07-17):
我在试验一机多屏的时候,用设值按钮来实现多屏同时切换画面(在主屏和从屏控制区都为2@w40100),但在跳转到指定画面后,返回或者跳转到其它画面时候就不行了,而且此时屏上面所有按钮点了不起作用,想问一下如何实现同时切换?  还有怎么能够查看到自己发的帖子?

网友A:
在模组参数中选择动作完成清除标志

楼主:
不行,只要是用设置按钮来切换画面都出现问题,切过去画面就不可以操作了,是实现方法问题吗?有台达FAE给个回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