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421,422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8-07-17):
现我司的S7-400的SM421,422这段时间经常出现问题,问题奇怪的很,

SM421的问题是:输入信号的指示灯可以随着输入信号的通断而亮灭,但是软件

监控上输入信号一直是通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SM422的问题是输出指示灯指示有输出,但是实际上没有输出,又是什么原因呢?

Siemens的模块质量如此的差么????

同一个系统已经换了好几个模块了,不知道还会不会出现?郁闷中

网友A:
有的模块会出现坏点的情况,以前我们这就一批货出现不少I/O坏点,很烦人的

网友B:
一般很少出现这种情况的,如果确定外部电压正常的话,找个备用点代替吧.

网友C:
SM421的问题是:输入信号的指示灯可以随着输入信号的通断而亮灭,但是软件

监控上输入信号一直是通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有可能是监控设备和PLC间通讯速度比较慢,没来得及刷新状态。

楼主:
楼上你说的那种情况基本可以排除的,因为我是一个阀的开关

位置信号,现在软件监控的话,阀开的信号和阀关的信号都有,外部的

原因已经排除了,应该PLC内部电路出现问题了!

网友D:
会不会是输出线路有问题,有电压串进去了

网友E:
坏点的问题,甭想了,查你们的外围电路吧

楼主:
输入模块和输出模块频繁的坏,都是因为外围电路的问题么?

24V开关电源都一直正常啊!外围电路从那里查起呢

网友F:
昨天我们的就是DO模块出现问题,模块上的指示信号等亮着,可是输出电压却时有时无,最后只有更换模块了,可是怎么才能引起这个原因呢?

网友B:
只坏一个点就更换整个模块啊,   可以把这个坏点甩了不用.

楼主:
问题是模块非常的不稳定,时好时坏,出现问题的点也越来越多,

不是固定的一个点,所以只有换整个块,跟8楼描述的情况一模一样,

看来SIEMENS的模块是不是有这样的通病啊?

楼主:
谁还碰到过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G:
LZ检查一下你的外围电路的接地电压

你的现象应该是某部分未接地而导致了接地端有电压所致

模块本身应该没有问题

 ;;

网友H:
模块应该不会有问题,估计你的技术还不到家

网友H:
软件监控中的信号你可以做成有或没有,既然它和你的实际信号一样,说明模块并没有问题

楼主:
楼上的朋友,为什么我在换了新的模块后就OK了?

网友G:
LZ

我还是建议你检查一下你的外围的0

我感觉你描述的现象应该是模块各信号间0V电压不同引起的

 ;

楼主(2008-09-02):
8月5号已经更换了所有旧的数字模块,到9月2号模块工作一直正常,不知道有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这次代价可不小啊!

网友I:
关注中

我公司坏过一个322的模块的一个输出点

这毛病不好查

它并不是一直没有输出

而是偶尔发生一次

不知道LZ的坏点是一直坏还是时有时无?

楼主:
18楼的,我们的情况也是不稳定,我们只要一次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得更换点或是模块,才能确保

生产中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