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行业术语

楼主(2008-07-17):
请按拼音的第一个字母选择:
【C】
出口压力、输出压力 在规定条件下,于元件出口处测得的压力。
层 流 质点作平行的或层次分明的流动。
传 感 器 能检测和传递系统变化的器件。
传递函数 在零负载下,阐述控制流量与输入信号关系的以拉氏算符表示的微分方程。
除 油 器 把压缩空气中除去油份的分离装置。
燥剂式干燥器 利用特殊化合物的吸附恃注来分离水份的装置。
产品性能技术说明书 详细说明一台设备、成套系统或装置的性能要求,以及其使用时的环境条件, 包括其使用场合的特殊或专门条件的文件。详细的说明能使制造厂选择适当的材料和元件以满足要求,也可使用户确定该产品是否能够提供他所满意的性能指标。
操作手册 详细说明在完成符合要求的安装和试车之后,为确保设备的正确使用和操作所应采取的操作、调节和观测步骤的技术文件。

【D】
单 向 阀 只允许流体向一个方向流动的阀。
单向节流阀 在一个方向流体可自由流动,反向流动时流体受节流作用的流量阀(节流可分为固定节流和可变节流)。
动量放大器工作原理 为主射流和控制射流的动量相互作用的放大器。
对冲放大器工作原理 基于控制两对冲射流的冲击面位置以控制输出功率的放大器。
动 密 封 用于有相对运动零件之间的密封器件。
丁脂橡胶密封 由丁二烯和丙烯睛共聚物组成的密封材料(耐石油基液体的能力随共聚物中丙烯睛含量而变化)。
电气控制 借改变电气状态来实现控制的方法。

【F】
阀流体传动 回路中用以调节流体方向、压力和流量的元件。
阀的响应时间 其初始点为先导压力升高或降低到给定点,其终止点为输出压力或流量达到规定值之时。
阀 芯 阀体内的可动零件,用以实现方向控制、压力控制和流量控制的基本功能。
阀芯位置 起基本控制功能作用的阀芯的位置。
阀芯位移 阀芯沿任一方向相对于几何零位的位移。
放大输出 信号变化量与控制信号变化量之比值(仅对模拟式元件)。
方向控制阀 接通或隔断一个或多个流体通路的阀。
分 流 流体放大器中分割交互变化输出的部分。
分 离 器 以物理特注来除掉污染的装置。
幅 值 比 在具体频率下,控制流量幅值对正弦输入信号的比值以某一规定低频的相同输入信号为基础进行归一化。
附壁放大器 基于主射流附壁这一原理工作的放大器,射流的附壁可由一个或多个输入信号所控制。
负载特性曲线 表示元件输出压力为输出流量函数的曲线,该曲线的导数是输出阻抗
负遮盖(正开口) 阀芯处于零位时,固定节流棱边和可动节流棱边不重合,两个或多个节流棱边之间 已存在流动通路的遮盖状态。
辅助控制 安装在阀门上,能提供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控制(通常为手动)。

【H】
耗 气 量 气动元件或装置为完成给定动作或在规定时间内所消耗的标准状态空气量。需用ANR符号注明。
活塞杆连接方式 活塞杆用以传递力的连接方式。其方法有螺纹、销轴、耳环等。
环境温度 装置工作时的周围环境的温度。
缓 冲 当活塞接近行程终点时,用以使活塞减速的方法。
缓 冲 器 用作气缸速度调节的液压缓冲装置。
滑 阀 由作轴向滑动或转动或两者均有的运动构件切换阀内流道以实现换向的阀。
滑块式滑阀 依靠滑块平面在平面阀座上滑动而切换流道来实现换向的阀。
回 路 图 用图形符号表示流体传动和控制整个回路或部分回路功能的图样。
【K】
开启压力 压力操作阀开始通过流体时的压力。
开 关 阀 能阻止或开通双向流通的二通阀,又称截止阀。
开口固定 节流棱边和可动节流棱边之间的距离,在考虑阀的开口时,应把遮盖计算在内。
可动逻辑元件有可动件的流体逻辑元件 .
柯安达效应 紊流射流附着壁面的现象,以其发现者命名。
控制压力范围 控制压力允许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范围。
快速排气阀 当进口气体压力降低时,出口自动打开至排气的阀。
空气过滤器 阻挡压缩空气中的污染物和去除水份的装置。
空气干燥器 减少工作介质中湿蒸汽含量的装置。
空气处理单元 由过滤器、带压力表的减压阀和油雾器所组成的组件,它使所输送的气体保持在适当的 状态。
空气干燥器 除去空气中的水份,以得到干燥空气的机器。
冷 却 器 从工作介质中吸取热量的装置。
励振(陨振) 有时为了改善系统的分辨率而叠加在伺服阀输入中的一种高频小振幅周期电信号。
临界压力比 在气动元件中气流达到声速时上游绝对压力与下游绝对压力的比值。
流体传动 指以受压流体作为工作介质,对能量进行传递、控制和分配的技术。又称流体传动及控制技术。
流 量 单位时间内流过过流断面的流体量(需指明体积或质量)。空气流量以标准大气状态
流量控制阀 其主要功能为控制流量的阀。
流体逻辑 有关使用无可动件或有可动件的元件,以实现数字信号检测和信息处理的流体传动及控制技术的分支。
流 阻 压力降与稳态质量流量的比值。
流 导 稳态质量流量与压力降的比值(流阻的倒数)。
流体二极管 其通道使流体在一个方向上流动具有极大的阻抗,而在另一个方向流动具有低阻抗的元件。
流量增益 在给定工作点输出流量的变化量与控制流量的变化量的比值。
流量曲线 表征控制流量与输入信号关系的图线。
流 量 计 指示流量的装置。
逻辑功能符号 流体逻辑回路中的逻辑及相关功能的图形符号。
【M】
脉冲发生器 如果将连续气动信号加到输入端,输出端将产生重复脉冲的装置。
盲端压力 没有输出流量的压力。
密 封 件 密封装置的可更换元件。
模拟放大器 随着控制信号的作用,输出连续变化的放大器。
【N】
尼龙密封 为聚酞胺热塑性材料制成的密封件,强度高和耐磨性为特征。
【P】
频率响应 在稳态工况下正弦输入参量引起的输出参量的变化。
漂 移 在稳态操作工况下,随着时间的不同而表现出的某一工况条件的变化。
喷嘴挡扳 喷嘴和挡板形成可变缝隙,从而控制腕喷嘴的流量。
频率响应 当信号电流在二个频率范围内作正弦规律变化时,控制流量对输入信号的复数比。频率响应通常在输入信号恒定和负载压降为零的条件下测定,并表示为幅值比,相位移,阀的频率响应可能随着信号的幅值、温度和供给压力等条件而变化。

【S】
瞬态工况 某一瞬时的工况。
上升时间 元件的参数从某一规定低量值升至另一规定高量值所需时间。
伸出行程 活塞杆向外移动。
缩回行程 活塞杆向内移动。
伸出行程时间 在无负载或设定负载下,外伸行程自开始至终了所需的时间。
缩回行程时间 在无负载或设定负载下,内缩行程自开始至终了所需的时间。
梭 阀 有两个进口和一个公共出口,在进口压力作用下可自动与出口连通的阀。
顺 序 阀 当进口压力超过预调值时,阀芯开启,使流体经由出口流出(其有效预调值不受出口压力的影响)。
射流技术 以流体为能源,用无可动件的元件进行信号检测和信息处理或能量控制的流体传动及控制技术分支。
输入阻抗 在进口处测得的阻抗。
输出阻抗 在出口处测得的阻抗。
射流放大器 设计用于射流系统的放大器。
数字放大器 随着控制信号的作用,输出为断续阶跃变化的放大器:
射 流 流体从节流孔口放射而出。
深 宽 比 喷嘴深度与喷嘴宽度的比值。
输出能力 元件的输出所能控制的相同元件的数量。
输入能力 元件具有的有效的控制端数量。
伺 服 间接受模拟量的控制信号,输出相应的模拟量的流体动力的阀件。
输出级、功率级 用于伺服阀中起放大作用的最后一级。
试 运 行 对一个系统或单元进行首次操作、测试和调节,以确保该系统能按照规定的性能运行。 性能测试包括技术说明书中所要求的极端情况。
【T】
图形符号 根据标准或规范表示元件或组件功能的简要图象。
【W】
维修手册 详细介绍为使一台设备、一套机械或系统维持良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