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能长期通电吗

楼主(2008-07-17):
交流换向阀线圈工作电流0。35安,通电10分钟烫手发热,该电磁阀能长期通电吗

网友A:
烫手也就60度左右,电磁阀没问题的。

网友B:
烫手是多烫?我过去用过一个也是发热烫手,结果是线圈烧了

网友C:
能长期通电的, 我们的电磁阀通电时间长了也是烫手的.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D:
如果电磁阀的通电时间大于断电时间,建议将原电磁阀气控方式,由常闭式换成常开式,同时电磁阀线圈的工作状态也得反向,即原来通电工作改为断电工作。

网友E:
能长期通电的, 我们的电磁阀通电时间长了也是烫手的

网友F:
同意,我们现场用于调节阀气源联锁的电磁阀就是220V,整天带电的,较烫,一旦它断电,调节阀失去气源就关了

网友G:
     可以,烫手是正常。    我们这们染色机上电磁阀有些 次  工作都十几小时。

网友H:
可以长时间通电的 有些断电保护控制就是这样

网友I:
没问题的,我们有台设备,是连续工作的,有时一个月也不会停,那两个换向电磁阀就长期轮流得电。

网友J:
长期通电没有问题,只要别过高频率的通断就行

网友J:
烫手也是正常的

网友K:
电磁阀线圈启动频繁就会这样的

网友L:
没有关系的,我们的门锁开关就很烫人的,一天到晚一直通电的

网友M:
没问题的

记得我们有一个恒压供水用的电磁阀大多时间都是通电的

也很烫手

但是一直没换过

也就是说没坏过啦

网友N:
电压没问题吧  烫手是正常的,

网友O:
长期通电没有问题!

网友P:
没问题/////////就怕启停频繁

网友Q:
首先你的电磁阀必须选择一个好的厂家,并且是正宗产品,我们以前也用过一些次品,长时间通电后线圈就烧掉了,现在用的正宗的,连续几天几夜通电也没有烧坏线圈!

网友R:
可以长时通电,如果频繁起停可以在电磁阀线圈外加散热器

网友S:
虽然说是电磁阀

事实上电磁阀种类繁多,最好多找点样本,核对参数

有偏向高频通断的,也有偏向长期使用的

网友T:
通电10分钟烫手发热,应该是质量问题。

网友U:
引用 网友F:
同意,我们现场用于调节阀气源联锁的电磁阀就是220V,整天带电的,较烫,一旦它断电,调节阀失去气源就关了

同意

网友V:
注意一下是不是用了60HZ的了,是不是台湾产的。

网友W:
同意楼上各位的观点,,没有问题!!!1

网友X:
一般是没问题的,烫手也可以一直通电!

网友Y:
电磁阀长期通电是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Z:
引用 网友B:
烫手是多烫?我过去用过一个也是发热烫手,结果是线圈烧了

网友AA:
电磁阀能长期通电,一般通电以后都会发热。

网友AB:
大家的意见爱护统一的-------电磁阀长期通电是可以的.

如果你是装备制造商的设计人员,那你应该考虑好多参数,如果你是中端用户,你只考虑电磁阀的品牌和质量就可以了.

网友AC:
只要不超过线圈电流就可以了;

入过线圈太热会否怀疑是线圈内部有短路;匝间短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AA:
电磁阀能长期通电,一般通电以后都会发热。

网友AD:
电磁阀是能长期通电的,也有一定的温度,但不是太烫手,过分烫手的话就是质量有问题,长期运行会烧坏线圈.

网友P:
磁阀没问题的???????????????

网友AE:
磁阀没问题的

网友AF:
烫手是正常现象,只要质量合格,电压等级合适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设计的就是长期工作制,只不过好像我们用过的直流220V的容易烧坏,改成交流或者直流24V的比较耐用。

网友AG:
我们车间电磁阀线圈经常水淋在上面,都没事,耐用.

网友AH: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AI:
长期通电没有问题,过分烫手的话就是质量有问题,

网友AJ(2012-10-13):
上海力典电磁阀有限公司有一款带节能模块的电磁阀,适合长期通电的,一天24小时长期通电,一年下来都没有问题!~~节能、环保,解决了普通电磁阀长期通电线圈发烫,烫手的问题!!

www.cnlidea.cn

网友AK:
引用 网友M:
没问题的记得我们有一个恒压供水用的电磁阀大多时间都是通电的也很烫手但是一直没换过也就是说没坏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