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单相插座如何接线?

楼主(2008-07-17):
 家庭电源一般是单相电源,我国居民供电电压是交流220伏。
市场上家用插座,有单相两极扁孔插座及单相三级扁孔插座之分。圆孔插座已被淘汰。因此,选用电源插座应选购单相两极扁孔插座或单相三级扁孔插座。两孔插座只有相线与零线的接线柱;三孔插座有相线、零线和地线三个接线柱。如果两孔插座是水平安装时,通常规定接线方式是"左零右相";如果是立面安装则"上零下相"。三孔插座则大孔接地,"左零右相"。
移动式多孔插座也应该按照上述方式接线。当多个电器共用一个多孔插座时,还应该注意不要超过插座引线的容量,以免电线过热。
在家庭使用380伏电源时,应选用四孔插座。大孔接地,三孔各接一路相线。

网友A:
在家庭使用380伏电源时?

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有家庭使用380伏电源的时候?

网友B:
三孔插座则大孔不是接地,是接零保护PE

网友C:
新建的别墅豪宅应该都是380用电的

网友D:
看来你的电工知识有些误识,对于家庭而言,只有220伏电压等级。而单相两孔插座的相线与零线的规定如下:水平排列的,左零右相,垂直排列的,上相下零。对于三孔的插座,最上面的大孔为保护接地或接零。

网友E:
在家庭使用380伏电源时,应选用四孔插座。大孔接地,三孔各接一路相线。

网友F:
怎么在电工论坛还有问这种问题的啊 .

网友G:
这位是骗积分的吧?

网友H:
看楼主的积分也不少了啊/

网友I:
这还问啊.真的是..........................

网友J:
家庭380V那是前店后厂一般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