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极性元件的识别

楼主(2008-07-17):
低于1μF的低值电容大多数是无极性之分的,但是具有1μF或更大电容值的电容几乎都是有正负极之分的。 至今为止,最常用有极性电容就是电解电容,钽电容也是有极性电容。
安装在印制板上的电容,在其外壳上接近引线之处以符号"+"和"-"标出其极性,实际上,大多数新型电容只有"-"号。
这些标志并不是必须的,因为极性电容的正引线总会长一些。即使是标志磨损或者被完全抹去,立刻就能够辨认出极性。
接错了有极性的电容在有些场合可能使它损坏。还值得指出,即使较小的反向电压和电流也可能损害某些有极性的电容。这样的有极性电容并没有任何外部损坏的迹象,但如果这时正确地把它用在电路中却会表现出低于标准的性能。钽电容和一些高级电解电容在反向电压下损坏率较大。
另一种常用的双引线极性元件就是二极管。二极管只容许电流沿一个方向流过。如果把二极管方向接错了,那么本来应该让电流流过的,它却会阻挡电流流过;应该挡住电流的,它却让电流流过。
如果二极管用于小信号电路,通常接错尚不能造成其它元件损坏,如果是功率二极管(如整流二极管)接错极性,那么会导致一些元器件损坏的可能性极高。
大多数二极管负极(K)的引出线一端有色带指出其极性。
几年前,有些二极管有几条色带是相当常见的,这样就必须仔细检查元件以便找出负极引出线。色带的含义是根据电阻色码的颜色编码系统指出二极管的型号。这种方法采用三条或四条色带而不是一条。
目前二极管都有一条色带,而且利用文字符号标明型号。由于新式二极管体积小,可能需要放大镜读出型号。颜色编码系统使人容易读出型号,但容易使人接错。
近年来,多条色带的二极管在最接近负极引线的色带比其它两或三条色带粗一些,以此来表示极性。可惜宽度的差别往往不明显,所以必须仔细观察这些二极管然后把它们装在电路板上。
发光二极管无疑是产生问题最多的一类二极管,由于这些元件刚面世时没有进行标准化,通常以负极引线旁边的外壳稍为扁平一些来指出负极。除了外壳扁平之外还伴随着负极引线较短的特点,不过这不是世界通用的标准,而只是部分厂家的标志而已。
那么,如果外壳没有扁平处,而两根引线又是长度相同或者已经把它们截短为相同的长度,怎样确定发光二极管的极性呢?一般采用的方法是观察外壳内的两根电极。它们通常具有不同的尺寸和形状,面积较大的电极通常连接负极(K)引线。
虽然这种方法对于试生产的发光二极管非常有效,但是对于比较特殊的发光二极管却并非100%有效。唯一可信的方法是实地测量,此时注意电压不要超过反向击穿电压。如果连接一次发光二极管不能产生所需的结果,只需把连接线对调,它的极性就很容易测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