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不显示

楼主(2008-07-17):
三菱伺服通电不显示,没有带负载,电源部分电压正常,没有烧坏现像,请大侠们指点,多谢.

楼主:
           没高手指点啊,哎呀

网友A:
我可以维修,北京13910904971

网友B:
我的西门子LOGO没显示,也不知要怎么搞。

网友C(2009-09-20):
惠州专业维修三菱,西门子系列产品,100%修好-----13556213286

网友D:
首先看控制电源电压有没有;然后只留主电路电源和控制电路电源线,把其他线都拔掉通电试试,如果这样有显示,说明你的控制信号线路里存在短路的情况。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这样解决的

网友E(2011-11-07):
电源正常,那大部分就是CPU坏了

网友F(2012-12-05):
变压器输出端和主电路相序、控制电路相序不能错。否则也有控制器通电不显示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