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范围

楼主(2008-07-17):
向各位大侠请教:

              我最近在搞个方案,关于变频器控制水泵的,但我现不清楚变频器在多少频率时能启动水泵机组,即是变频器的最低频率,

虽说变频器的频率范围是0——50HZ,但现实中不是这样的,请各位赐教。我选的变频器是台达变频器VFD-F系列VDF055F43A 5.5KW 380V.

网友A:
建议你向当地的代理商或者中达分公司的技术支持咨询,他们将给你提供完整的技术指导。

网友B:
“多少频率时能启动水泵机组,即是变频器的最低频率”

1、启动水泵机组,并不是从最低频率启动,而是从0——50HZ;

2、当水泵启动后,水的流量压力扬程达到给定值时,系统便自动调整频率维持给定值不变;

3、当水泵启动后,泵机运行到额定频率50HZ 时,水的流量压力扬程并未达到给定值时,它会使泵机切换到工频运行,然后变频启动第二台泵机,如此循环;

网友B:
4、当系统运行过程中,由于流量减小,压力扬程升高,这时变频器的频率下降,当泵机频率下降到某一频率时,该泵机出水扬程等于或小于出口扬程时,既最低频率!

5、当达到最低频率时,关下止阀并该泵机软停车,将逆序第二台泵机工频切换变频运行,如此下去,直到压力扬程回到给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