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wincc与s7-200通信

楼主(2008-07-17):
 wincc与s7-200通信需要什么硬件啊???假如我只用一条RS485---RS232怎样可以用wincc读S7-200????

网友A:
用OPC肯定可以。PC ACCESS

网友B:
pc-access 作opc服务器,wincc作opc客户端。

pc-access通讯方式选择pc/ppi。

网友A:
另外可以用KEPWARE作为服务器,WINCC自带有OPC驱动,安装一下即可

网友C:
PC ACCESS1。0是S7-200的OPC服务端,自助库中就有下载,WINCC通过它与S7-200通讯。

S7-200 是个微型PLC,一千多元,而WINCC是庞然大物,价贵,作它配合S7-200,好象有点不般配,

我正尝试用高级语言取代WINCC用OPC与S7-200通讯,难度是有点

网友D:
可以用CP243以太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