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编码器

楼主(2008-07-17):
我现在要用K120 PLC对编码器计数到达一定的数值然后控制电机正反转  该用哪个条指令?

网友A:
什么指令多可以!不过不知道你那是什么电机??普通交流电机、侍服电机?

楼主:
普通交流电机,PLC的CTU 计数器指令可以吗、。我用增量性的编码器,把A的脉冲接到一个CTU上计出正转数,把B的脉冲接到另一个CTU上计出反转的转数可以吗??

网友B:
如果是用编码器的话要用高速计数才行。

楼主:
用高速计数的话怎么实现正反转的计数呢?我要实现正反转计数功能该怎么办呢?

网友A:
这还不简单吗???先让电机向一个方向旋转,同时高速计数器计数。等计数值到了设置值时复位计数器,同时使能电机反向旋转。同时高速计数器计数。等计数值到了设置值时复位计数器,同时使能电机反向旋转。这样循环即可!

楼主:
楼上说得即是我需要的,我没用过高速计数器和编码器 能指点下吗?

楼主:
我需要买歌什么样的编码器?还有怎么用高速计数器指令?

网友C:
24V 100线左右的增量编码器 HSCST

网友D:
我想也知道答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还不简单吗???先让电机向一个方向旋转,同时高速计数器计数。等计数值到了设置值时复位计数器,同时使能电机反向旋转。同时高速计数器计数。等计数值到了设置值时复位计数器,同时使能电机反向旋转。这样循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