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器管理应注意“一体、一线、三点”

楼主(2008-07-17):
在农村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管理中,会经常发现一些保护器跳闸灵敏度低的现象,原因就是在“一体、一线、三点”上出了问题。
保护器动作不可靠原因分析
1一体。即变压器的接地体。施工中使用无镀锌角铁,埋入地下运行几年后,接地体严重腐蚀,造成接地电阻过大。
2一线。即变压器中性线至接地体的连接线。使用无镀锌钢筋或铝绞线,发生氧化使接地电阻增加。
3三点。一是变压器中性线桩头引出的接地线连接点,由于农村用电负荷严重不平衡,较大的中性线回路电流造成此处接触不良;二是接地线与变压器外壳螺丝的连接点,由于此处接地体使用无镀锌钢筋,所以铝绞线与钢筋在变压器外壳螺丝的连接处易发生氧化,使接地电阻增加,甚至处于开路状态;三是接地线与接地体的连接点,由于接地体是无镀锌角铁,此处很容易氧化,甚至造成严重腐蚀而断开。
我们知道,保护器的保护原理是:当线路上有人触电时,电流经过人体、大地到接地体、接地线,经变压器中性线构成回路,使零序电流互感器内部合成电流不等于0。此时,零序互感器检测到的不平衡电流信号经放大输出后,使接触器(或断路器)跳闸。如果“一体、一线、三点”出了问题则使电阻加大,漏电流则可通过线路的固有对地绝缘电阻和电容形成回路。这时虽然线路上有较大的漏电流,但它通过的是零序电流互感器在其内部形成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电流,这时合成电流相对平衡,输出灵敏度就大大降低。
解决的办法
1、改造接地体,使用合格的镀锌角铁,组成符合规程要求的接地体,现场测试接地电阻应在10以下。
2、接地体与接地线的连接处不能埋入土中,应在距地面10~15cm处连接,以便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3、各连接点处,要使用镀锌垫片压实,使其接触良好。
4、经常检查配电变压器中性线接线桩处接触是否良好,发现有白粉末状的氧化物时应及时消除,使其接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