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节能灯为什么功率不足?

楼主(2008-07-17):
今天谈了一个节能灯供应商,他说他的节能灯是180W的,我后来实测,0.7A,节能灯功率因数相当高,达0.96以上。我满打满算也只是154W,为什么要报大数呢?还是我刚测量的时候灯管内部没那么热。等再热了就会达到这个功率呢?还是本来就喜欢报大数呢?我觉得既然是节能灯,应该报小才体现出节能效果啊!

另外还有一个供应商给我写了份代替报告,说400W金卤灯实际功率是480W,因为有电抗器在消耗电能。但我实测也只有1.8A,(在电源进线测量),也就是400A。会不会也想我所想的那样:是灯管还不名够热?还是故意把金卤灯的功率说大,来体现出节能效果?

楼主:
唉!真失望。竟然没有一个同行知道或者测量过

网友A:
我测过 120W节能灯 有0.6A 的有0.27A的 亮度差不多 我选0.27A的 超省电

网友B:
国产的节能灯都是这样的,节能不节钱

网友C:
道理很简单~~~国内的节能灯一般都是小一号的规格....起主要目的是为了节约成本...降低造价....客户才能买到便宜货...如果按照严格的标准来设计,价格就上去了......一般八瓦的节能灯实际功率只有5瓦左右~~

网友D(2008-10-15):
我看也是 国内的这些 节能效果 不敢恭维!

网友D:
如果你要买? 5w的,那么你就选 8w的

?

网友D:
......一般八瓦的节能灯实际功率只有5瓦左右~~

发光 明显跟产品表明的不一致!选购时候必须提高至少一个档次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