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0CPU与GT1575-V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8-07-17):
如题,现有一台Q00CPU外加QJ71C24N串口模块与GT1575-V触摸屏通讯,触摸屏232串口设置为115200波特率,现在不知道通过触摸屏的232串口连接到QJ71C24N的串口电缆如何制作,以及PLC的参数如何设置?有高手知道吗?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看看英文的连接手册

楼主:
此问题已解决。为后人方便,现将具体工作描述如下:

1.查看gt1000-u-con-e.pdf  在160页根据第一种接线图制作电缆。(2-3交叉、4-6交叉、5-5对接、7.8相接与1交叉)

2.在GX软件中对模块进行参数设置,其中开关1、开关2全设置为0000.

3.在GT2触摸屏软件中的“系统环境”下双击“连接机器设置”在“标准I/F-1"驱动程序选择 "A/QnA/Q CPU QJ71C24"

网友B:
呵呵,楼主很敬业呀,不错

网友C:
Q00CPU和GT1575-V连接不需要QJ71C24N串口模块的,

GT1575-V可以直接连Q00CPU编程口,电缆用QC30R2,更经济。

楼主:
因为Q00CPU编程口要给MCGS组态软件用,所以加了个QJ71C24N串口模块。

网友C:
我觉得MCGS组态软件连QJ71C24N串口模块,GT1575-V触摸屏连编程口比较好.

网友D(2009-04-21):
请问楼主 Q00CPU 可以处理 模拟量吗?

网友E:
加个通讯模块,增加不少成本了

Q00CPU可以处理模拟量,加模拟量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