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2711P的屏

楼主(2008-07-17):
2711P-T6M5D这个屏,也就是PanelView Plus 600,它的编程电缆是不是普通的串口线?

我看了下从代理商那里拿到的货,2711-NC13,拆开了看了看,觉得买两个头一根线自己也可以做的。

不知道哪位用过的,我现在用这跟线跟屏通不上

给指点一下是线的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A:
我用过PanelView Plus 1000  我记得2711的板子好像是个可以连接CONTROLNET的,   用RS STUDIO ME就可以编程.....

网友B(2009-07-22):
我们用的时RS485.软件上要设置一下。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