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工业酸度计问题

楼主(2008-07-17):
请问各位高手:在线控制中用的PH计电极要不要标定PH值?怎么标定?拜托各位!

网友A:
当然要标定!具体方法要和仪表配合使用。

网友B:
一般3个月标一次,恶劣的2周到1个月。
拿缓冲液标了,看你测的值,一般都是一个4一个9。